370r5e 保存bios后 重启 不亮

楼主(2016-12-20):
370r5e 保存bios后    重启    不亮      bios刷过  桥换了
还能咋么第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测电池脚电压多少。

网友:
看不懂你这是什么机器   是双显的话可以试着调成集显再保存

网友:
我遇到过华硕X550CC保存BIOS后开机无显示,最后刷了一遍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池脚电压多少。

电池叫电压正常  开机不引道   必须进bios才恢复默认才可以启动的    但是保存后 机器直接掉到待机  不会加电  必须按开关 才可以开机 但是两次调变后  就是不亮  亮机的话 必须要往起在跳一下就可以的  但是就是不亮   以前是cpu供电短路  上管击穿  不会跟cpu有关系吧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或者换个电池,不行的话就是主板了

网友:
这是什么牌的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