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惠普2530p 版号LA_4021P 插电源自动上电,CPU风扇转2秒就停

楼主(2016-12-20):
惠普2530p  版号LA_4021P  插电源自动上电,CPU风扇转2秒就停, 开机键旁的灯不亮,无线网卡灯亮一下就灭,屏幕没有显示,就这样自动开自动关,刷了好几个BIOS还是一样现像,有些BIOS刷连机也不能开,MAX8734A 芯片量过是正常的,这样掉电是不是ISL6261问题?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了?

网友:
按触发后能开机两秒就掉电,再按触发又能开机两秒又掉电,开机键的灯不亮,在这两秒开机时量了开机键3V正常,待机电感3V,5V都有正常CPU供电为0V ,内存供电为0V, 桥供电1.07正常,显卡供电1.5V正常, 这里的CPU和内存供没有是那里问题,CPU的供电芯片ISL6261已换了,这样是那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