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喜B85M 所有USB接口用不成 是南桥坏了吗???

楼主(2016-12-20):
如题   所有USB接口都无用,,,测得阻值200多  正常500多  是面桥坏的吗???

网友:
阻值就不对,可能真是桥坏了

网友:
所有USB接口测得阻值都200多,桥坏了.

网友:
如果和正常同型号的板对比后得到的数据是如此,那就真考虑是桥的事情。

网友:
如果都一样200多,换个桥吧!

网友:
找块一样的看看

网友:
碰到进系统所有USB无法用,插U盘进BIOS可识别,。。驱动问题。

网友:
才200偏低了,估计要换桥

网友:
全都不能用,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USB供电有5v么?有供电就是桥坏

网友:
打值偏低一般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