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DIMM是插上电源 就产生的吗

楼主(2016-12-20):
主板上的5VDIMM  是主板插上电源 就产生5V的吗

网友:
内存供电吧?一般是双供电模式.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不就清楚了; ·或者找个好主板量量就OK了·

网友A:
得看这个内存上管D极接的是5VCC还是5VDUAL,如果是后者,那插上排插就有5V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看这个内存上管D极接的是5VCC还是5VDUAL,如果是后者,那插上排插就有5V供电。

上管D极接的5VDUAL  应该有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D极接的5VDUAL  应该有5V的

既然是5VDUAL,那肯定是一插排插就有。毕竟是个5VSB和5VCC组成的双路切换供电。

网友:
5VSBDRV直连IO  IO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要看电路设计的,不一定的,有的是待机就有,有的是开机才有的

网友:
楼主这么问??是不是板子内存供电有问题哦??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我想现在的板子一般都是上电后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