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天使电源屡绕开关管,原因竟是它

楼主(2016-12-20):
        前一段时间修的一款绿色天使电源,故障现象:通电无反应,无5伏sb电压输出。
拆开目测,保险烧黑,Q2(2n60 )开关管炸裂,经测量,稳压二极管zd1,保险电阻,三极管Q1, c945,电阻R506均烧坏。
换掉损坏的元件,串联灯泡通电测试,灯泡发红,仍无5sb电压输出,发现,Q2,zd1, 烧坏,再次测量尖峰吸收电路RCD均正常。换上ZD1,和q2通电。又烧坏。
能测量的元件都测量了还是烧,一共烧坏的不下10个,倾家荡产了,没有料了,以失败告终。
      由于很少怀疑变压器有问题,并且也没有这个型号的变压器。不相信变压器坏,看这次不行了。先扔一边不管了,在等待时机。时机终于到来了。
上次修的那个贝得小电源,也是2n60,看了电路几乎一样,再看变压,引脚位置也一样。

这是那个变压器原来是n5匝已经烧了。

两个变压器完全一样,那还不焊上试度还等什么,动手吧。

看看,焊盘都没了。

把变压器换上后,果然有电压输出了,虽然只有2.8伏,但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
变压器里吱吱响。
原来是以前把光耦给短接了,拆开光耦,电压已经上升到了3.3伏,仍吱吱叫。

原来是少了一个电阻,q2 g极到Q1b极,原阻值为47欧,换上一个51欧的

此时5伏sb电压已经正常,变压器不再叫了。
焊上两个13007,接通tl494的12脚

15伏电压正常。
短接黑绿线开机,各电压正常。

各电压输出都正常了。

附上一张手工绘的电路图

网友A:
这都行!变压器都能缠!厉害!

网友B:
你真闲啊!!!!  这种电源还花这么多时间来研究不值啊!!!!我要是有这种电源,一脚踢它进垃圾桶!!  不过你的焊工有待提高呀。

网友C:
屡烧开关管的原因,查到变压器了已是山穷水尽了!

网友A:
请问楼主为什么那个47欧换成51欧变压器就不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都行!变压器都能缠!厉害!

不是缠,是拆开研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真闲啊!!!!  这种电源还花这么多时间来研究不值啊!!!!我要是有这种电源,一脚踢它进垃圾桶!!   ...

是的。新手,只是拿来研究一下,焊工很水的,本来就是用来练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屡烧开关管的原因,查到变压器了已是山穷水尽了!

当时一直烧开关管,其他元件都排除过了,就差变压器了,但一直不相信变压器会坏,在等相同型号的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为什么那个47欧换成51欧变压器就不响了!

是少装了,原来的是47欧的,已经烧了,没有47欧的了就装上一个相近的。

网友E:
真有耐心啊。楼主强。我看到这些都没心思了。觉得不如换一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少装了,原来的是47欧的,已经烧了,没有47欧的了就装上一个相近的。

谢谢楼主解释

网友D:
至少知道了那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有耐心啊。楼主强。我看到这些都没心思了。觉得不如换一个好的。

没事了修着玩的,才开始学修这一块,对电源还不太了解,主要是为了这个电源牺牲了我N多个2n60和稳压二极管,想弄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后来就猜想到是变压器坏了,但变压器很少坏,又没办法用工具测出来。所以越是遇到疑难杂症,越是想修“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行!变压器都能缠!厉害!

高手 都会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真闲啊!!!!  这种电源还花这么多时间来研究不值啊!!!!我要是有这种电源,一脚踢它进垃圾桶!!   ...

估计 是挣大钱的 不在乎修这些不值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屡烧开关管的原因,查到变压器了已是山穷水尽了!

估计是的 值钱楼主也费了很大的力气 没查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为什么那个47欧换成51欧变压器就不响了!

这个也不太明白 同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缠,是拆开研究,

通过研究 找到原因也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新手,只是拿来研究一下,焊工很水的,本来就是用来练习的。

看着焊工 水平 行的啊 可能高手的水平高吧

网友G:
和我当年一样。只要有这种精神技术会越来越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当时一直烧开关管,其他元件都排除过了,就差变压器了,但一直不相信变压器会坏,在等相同型号的变压器。

最后是变压器 轻微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有耐心啊。楼主强。我看到这些都没心思了。觉得不如换一个好的。

这个电源即使修过了也没有办法使用了,只是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和我当年一样。只要有这种精神技术会越来越高

只是瞎鼓捣的。现在只能修修电源,其他的还修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最后是变压器 轻微短路吗

不是轻微短路,是严重短路,绝缘漆都烧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少装了,原来的是47欧的,已经烧了,没有47欧的了就装上一个相近的。

哦 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有耐心啊。楼主强。我看到这些都没心思了。觉得不如换一个好的。

楼主是研究 加练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至少知道了那个电阻的作用。

这个 多谢发帖 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事了修着玩的,才开始学修这一块,对电源还不太了解,主要是为了这个电源牺牲了我N多个2n60和稳压二极 ...

牺牲了我N多个2n60和稳压二极管
这是拆机的 还是新的

网友D:
是的,那个电阻的作用是保护开关管用的,通过限流电阻的电流过大时,电阻压降约0.7伏左右时,Q1导通,把Q2的g极电压拉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牺牲了我N多个2n60和稳压二极管
这是拆机的 还是新的

拆机的,新的不值钱,但拆机的一个atx电源最多拆出来一个,相当于拆了十几个电源,10年的积累全给烧完了。就因为这,非把这个原因给找出来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研究 加练手的

主要是练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 多谢发帖 学习下

是啊,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H:
修电源的技术真是顶级的啦。电路图分析的如此明确,和显示器的电源板的电路看着比较相似。楼主用作图软件有时时间画出来,放到论坛,,下载下来好好研读下。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轻微短路,是严重短路,绝缘漆都烧没了

那辅助变压器 怎么没测试出来的呢 二极管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那个电阻的作用是保护开关管用的,通过限流电阻的电流过大时,电阻压降约0.7伏左右时,Q1导通,把Q ...

相当于限流电阻的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的,新的不值钱,但拆机的一个atx电源最多拆出来一个,相当于拆了十几个电源,10年的积累全给烧完了 ...

支持下 这代价 换经验 值得

网友F:
怎么拿电源练手 老师被人说不值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需要多多学习。

不断学习 才能提高自己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修电源的技术真是顶级的啦。电路图分析的如此明确,和显示器的电源板的电路看着比较相似。楼主用作图软件有 ...

是的 做成PDF 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的 做成PDF 就好了

支持楼主有时间做成PDF发到论坛里面,分析,让我等小白也学习一下。最近也在研究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楼主有时间做成PDF发到论坛里面,分析,让我等小白也学习一下。最近也在研究修电源。

支持 让我等小白也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辅助变压器 怎么没测试出来的呢 二极管档

短路的话是测不出来的,除非用rcd测试仪。没那家伙。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修电源的技术真是顶级的啦。电路图分析的如此明确,和显示器的电源板的电路看着比较相似。楼主用作图软件有 ...

先学一下手工画吧,等手工学好了再用软件。字也比较丑,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的 做成PDF 就好了

pdf的电源资料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怎么拿电源练手 老师被人说不值得的呢

他们都去修笔记本或修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相当于限流电阻的作用啊

那个是取限流电阻的电压用的,不知该怎么称呼它。

网友I:
维修行业真的是很缺时间的,楼主牛逼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没事了修着玩的,才开始学修这一块,对电源还不太了解,主要是为了这个电源牺牲了我N多个2n60和稳压二极 ...

焊工真心说有进步空间,不大喜欢修用2N60类的场管的辅助电源,其因是爆管的话,变压器很容易烧坏,而且是一大片(调整三极管、限流电阻等),辅助变压器坏了不容易找到(变压器质量大多不好),经验之谈辅助变压器初级是有阻值的,在换2N60前测量变压器是很必要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维修行业真的是很缺时间的,楼主牛逼

店里不搞维修业务,晚上拿回家自己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焊工真心说有进步空间,不大喜欢修用2N60类的场管的辅助电源,其因是爆管的话,变压器很容易烧坏,而且是 ...

坏的也就是这些元件,当时也想到的是变压器的问题,但用万用表不太容易量出来,初级绕组的两个绕组值几乎一样。

网友D:
没事了拆开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取限流电阻的电压用的,不知该怎么称呼它。

拿就是电流检测电阻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维修行业真的是很缺时间的,楼主牛逼

怎么说呢 楼主可能不修 笔记本 主板 一类的
没有电源 研究练手的 所以有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焊工真心说有进步空间,不大喜欢修用2N60类的场管的辅助电源,其因是爆管的话,变压器很容易烧坏,而且是 ...

不忙啊 上来了 指点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店里不搞维修业务,晚上拿回家自己玩的。

是的 看来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的也就是这些元件,当时也想到的是变压器的问题,但用万用表不太容易量出来,初级绕组的两个绕组值几乎 ...

阻值 一样 拿就是微短啊 测不出来

网友:
楼主是修电源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了拆开玩玩。

顺便就把维修过程 分享下了 新手可以学习了

网友K:
这种山寨的电源辅助变压器容易烧坏,坏了也无法更换,只能拆零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就是电流检测电阻吗

就这个电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怎么说呢 楼主可能不修 笔记本 主板 一类的
没有电源 研究练手的 所以有时间

笔记本,主板之类的东西还不会修,还不敢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这种山寨的电源辅助变压器容易烧坏,坏了也无法更换,只能拆零件用。

辅助变压器马云也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主板之类的东西还不会修,还不敢下手。

笔记本 主板 感觉比电源复杂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辅助变压器马云也没有。

高手到是 可以自己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这种山寨的电源辅助变压器容易烧坏,坏了也无法更换,只能拆零件用。

是的 一旦烧了 得找一样的 维修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短路的话是测不出来的,除非用rcd测试仪。没那家伙。

修一般的电源 没有必要上这个吧
只能用排除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学一下手工画吧,等手工学好了再用软件。字也比较丑,让大家见笑了。

图纸 不需要字好看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df的电源资料很多。

能不能分享点 电源资料的 PDF 压缩包
一般  都是很老的 电源图纸 只能参考大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他们都去修笔记本或修肾了

是这样 挣大钱了 所以老师有人说 修电源 浪费时间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 主板 感觉比电源复杂多了

是的,也看不到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分享点 电源资料的 PDF 压缩包
一般  都是很老的 电源图纸 只能参考大概

度娘那里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 挣大钱了 所以老师有人说 修电源 浪费时间的了

现在修手机的比较挣钱,还有修工业设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修一般的电源 没有必要上这个吧
只能用排除法了

主要是没有这种变压器,要是要同型号的话直接一换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也看不到时序

不光是 时序吧

网友:
度娘哪里 都是非常老的 比较新结构 图纸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修手机的比较挣钱,还有修工业设备的

是的 手机挣钱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的 一旦烧了 得找一样的 维修意义就不大了

高频变压器不通网,网上没卖的,只能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没有这种变压器,要是要同型号的话直接一换就知道了

确实不太好找 得一样的 才行
不过根据之前的情况 都排查完了 就是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变压器不通网,网上没卖的,只能定制,。

高手 说自己可以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高手到是 可以自己绕的

不知线径是多少,也没有漆包线,绕好了以后还要浸漆,很麻烦。以前的工频变压器,50瓦以上的自己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知线径是多少,也没有漆包线,绕好了以后还要浸漆,很麻烦。以前的工频变压器,50瓦以上的自己绕过。

这个 应该可以查到相关的资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 应该可以查到相关的资料的吧

应该能查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估计 是挣大钱的 不在乎修这些不值钱的

错!我是找小钱的人,这个电源不值得楼主花大半天的时间来修,这种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山寨电源淘汰主机上一大把,何不如直接换一个,你说呢?要是高档点或者品牌电源修修还可以!大半天的时间折合rmb有多少?二手全好的电源10-20块,那个合算?如果是你实在是闲得很的话,倒是可以这样不计成本!

网友:
比较新的 电源 找不到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我是找小钱的人,这个电源不值得楼主花大半天的时间来修,这种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山寨电源淘汰主机上 ...

就是比较闲 练练手的
万一 遇到个新结构的好电源 就没发修了

网友L:
真有耐心啊,楼主,变压器都能让你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我是找小钱的人,这个电源不值得楼主花大半天的时间来修,这种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山寨电源淘汰主机上 ...

没事了瞎鼓捣的,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修电源是不图挣钱的,有空了就搞,没空了就扔一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L:
真有耐心啊,楼主,变压器都能让你发现

为了这个电源,烧坏了我好多开关管,能换的元件全都换完了,焊盘也都让我给焊没,就剩下一个变压器没换了,想了肯定是变压器的问题,只变压器用普通的万表无法测量好坏。又没有同型号的,无法验证。所以这个电源就一直留着。等待机会。正好修的一个贝得电源的变压器跟这个一样,就代换一下试试,一代换果然管用了,然后就把这个坏变压器给拆了,发现最里面的那层绕组严重短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没事了修着玩的,才开始学修这一块,对电源还不太了解,主要是为了这个电源牺牲了我N多个2n60和稳压二极 ...

楼主的钻劲令人佩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钻劲令人佩服......

看看牺牲的开关管,如果修不好太可惜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看看牺牲的开关管,如果修不好太可惜了。

楼主的钻劲可见前途无量.........

网友N:
通过研究 找到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钻劲可见前途无量.........

只能说是瞎搞了,也没什么前途。用别人的话就是浪废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N:
通过研究 找到原因

变压器坏了,不过高频变压器很少见坏。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是瞎搞了,也没什么前途。用别人的话就是浪废时间。

那是从挣钱的角度看得............

网友O:
电源现在太便宜了, 不值得发这么多时间去修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M:
那是从挣钱的角度看得............

是啊pc机里的电源是挣不到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源现在太便宜了, 不值得发这么多时间去修它.

没事了修着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这个电源,烧坏了我好多开关管,能换的元件全都换完了,焊盘也都让我给焊没,就剩下一个变压器没换了 ...

楼主的耐心,让我学习了,一般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为了这个电源,烧坏了我好多开关管,能换的元件全都换完了,焊盘也都让我给焊没,就剩下一个变压器没换了 ...

楼主的耐心是我的榜样,一般我换不超过3个元件就放那了,学习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耐心是我的榜样,一般我换不超过3个元件就放那了,学习顶你

我是没事了弄着玩的,不图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pc机里的电源是挣不到钱的。

确实如此,支持.......

网友P:
看得很爽,但你修的时候肯定很不爽,哈哈,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得很爽,但你修的时候肯定很不爽,哈哈,多谢分享

是啊,开关管上一个烧一个,查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