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6-12-20):
机器型号忘拍了,小问题
首先测电源板输出5v正常

怀疑驱动板故障,测量驱动板上一三端稳压管,输入5v,输出4.4v。
感觉不正常,平常驱动板上的电压都是5v、3.3v、1.8v之类,果断换之

输出变成了3.3v

开机正常,算是捡了一小便宜吧!

网友A:
恭喜,快准狠,捡钱了,有红包没,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快准狠,捡钱了,有红包没,呵呵。

网友:
线性电源,发热造成的

网友:
芯片上面有型号,按型号换就行。

网友:
1117 坏了  线性电压

网友:
显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