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刷机救砖

楼主(2016-12-20):
请问下个位大神三星刷机救砖用哪款工具比较好,淘宝上太多看的眼花缭乱,希望大家推荐一款工具型号比较全面,支持更新的工具!!!!

网友A:
买个刷机平台就好啦。里面有教程,还有售后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刷机平台就好啦。里面有教程,还有售后指导。

哪款刷机平台支持的三星手机比较全

网友B:
全面的工具都很贵,伤不起啊

网友C:
找个信誉好点的刷机平台买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全面的工具都很贵,伤不起啊

有没有哪款好推荐的!!!价格1,2千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信誉好点的刷机平台买下来

有没有什么好的平台推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哪款好推荐的!!!价格1,2千还是可以接受的!!!

星海听说不错,不过好像不只一两千

网友:
淘宝上有刷机平台,只是我是从来没接触过,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星海听说不错,不过好像不只一两千

淘宝上有吗???

网友:
有没有哪款工具支持国外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