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开机光标闪一会就黑屏,或者掉电

楼主(2016-12-20):
联想B320i开机光标闪一会就黑屏,或者掉电,同时,键盘上的灯不亮,不能用!BIOS页刷了,5930页换了,还是一个样,,,,谁修过这个问题,,,,求助

网友:
显卡BIOS无法识别,编程器是TL866的

网友:
这好像是通病了,CPU和显卡之间有一个8脚芯片,换掉看看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这里有个6代的机器也这样

网友:
换了量量电压啊,电压正常就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
换了3个了,一个5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