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55

楼主(2016-12-20):
c455 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  电流跳变0.8 ,【迅维】有案例 加焊cpu 和cpu ic  无效 !
刷bios 解决

网友A:
这个一般肯定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肯定先刷bios试试吧

身为一个小白 我一直认为 能开机 bios 就没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