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555L 版号X555LD 3.1 贴纸X555LD合成纯净ME

楼主(2016-12-20):
华硕 A555L 版号X555LD 3.1 贴纸X555LD合成纯净ME

论坛找到的3.1版..刷了都亮机慢..自己合成了一个..

版号:

亮机图:

BIOS:
A555L 版号X555LD 3.1

网友A:
合成是用编程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成是用编程软件吗

winhex 可以合成的

网友:
版主,晚点我上传BIOS...这个网络不行,怎么都传不了...晚点我再试试.贴子先留一下...

网友:
下载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2017-02-18):
好用吗,下来试试。

网友:
有个不触发的下下来试试

网友:
楼主这款机子的图纸有没有呀?

网友(2017-04-24):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下来试试 多谢了

网友(2017-06-27):
有没有试用过的

网友(2017-07-30):
好多原机备份的BIOS下载下来刷了开机就是慢

网友B(2019-04-16):
楼主的BIOS点得亮,但是找不到硬盘,BIOS里面也改不了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BIOS点得亮,但是找不到硬盘,BIOS里面也改不了设置。

小板问题~~小板问题~~小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板问题~~小板问题~~小板问题~~

=没有的,我重新插几次了。  我重新找个刷就可以了。

网友:
   BIOS是好的,   我今天又接一台也是刷BIOS后找不到硬盘,是设置问题,错怪楼主了

网友(2019-09-18):
合成的好搞不?我换不同代U搞不亮了!不知道能合成一个不

网友(2019-12-23):
开机快,风扇一直转有点响

网友(2020-05-29):
BIOS 是好的 刚好用上  谢谢

网友(2020-07-26):
3.1  和3.3  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