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坏的bios,12秒钟准时掉电,作用你懂的

楼主(2016-12-20):
掉电

网友:
坏的就别发了

网友:
哈哈,,这个BIOS你想做都做不出来,,,,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某些情况下还是有点用处的,不过真的不推荐这样做生意。

网友:
一般是用不到的。就是客户真的不修啦。也会拿到别的同行那去修,他们估计刷下BIOS就解决问题啦。不过还是不建议这样做。不过遇到长长见识还是有的。就和我之前遇到的一个主板,远程锁定。是一个道理了。这样的BIOS想自己找,估计还真不好找。

网友:
基本用不到,相对把板搞残搞废,是仁慈之举!

网友:
这种恶作剧,可以尝试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