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C 示波器维修CPU供电

楼主(2016-12-20):
板号:SWH

上坏U(能出CPU供电)触发电流0.2左右,测SVID发现异常

能看出来,这个SVID 明显不对(正常波形后面有)。

ALERT#,此波形图更加证明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或者供电芯片的不良。

intel的SVID图所示:数据是双向的,时钟是CPU发给供电芯片的,而ALERT#信号是供电芯片发给CPU的。CPU条件满足后,先发出时钟,再发出数据,供电芯片接收到时钟、数据解码后,如果正常有效会拉低ALERT#信号
-----------很明显,数据、时钟都有,没有ALERT#下拉动作,基本可以判定是供电芯片本体或者条件不满足导致SVID解码失败,CPU重复传输数据--------------------------
根据经验首先判定芯片10脚VCC供电的S5电压的电阻 PR78

那是肯定的

明显,电阻质变了。

从升压电路拆了一个电阻装上

(在实际电路测量过程中会有些许误差)

拆掉后测量的数据、时钟对比图

可以从图上看到时机的变化。(如果此时把时机调成10.0ms,会和上面那张图有什么区别吗?大家可以动手试试

ALERT#信号和数据的对比

到这里修好了吗?  ----------当然没有,只能说SVID出来了,依旧没有CPU供电。

NPC6131 CPU供电芯片大家应该很熟悉,芯片通过PWM方波驱动小芯片控制上下管导通输出

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吧
如图,PQ32 一直5V状态。PQ28无动作。。。。。
PU2 的3脚4脚正常
测2脚的波形如下:

时机调小(可以理解成放大图片吧)

再调小

可以明显看到,NPC6131芯片已经输出PWM方波驱动PU2小芯片了,不过方波的占空比越来越高,到最后就直接输出成5V关闭了。所以基本判断NCP6131正常,PU2的条件正常,换PU2小芯片。。。。。。。。。。。。

最后三个都坏了。
为什么都坏了呢
其实眼尖的同学已经发现了

到手的板子,NPC6131 烧了,ITE8518挂了,RT8223 牺牲包括3V/5V上管,网卡牺牲.....

来张CPU出来的图吧(上的不能跑码的U,俗称“坏U”)

好U ,亮机照

修板不易,发帖更加不易。加分不扣分的

第3张图,时机调那么大,主要是看ALERT#信号有没有动作。正常情况下,当CPU将数据发给芯片,芯片正常接收并解码,会拉低一次ALERT# 信号反馈给CPU(就是看有没有这个反馈),正常情况下在这个时机下,ALERT#信号有很多下拉动作的,只是很细。
在此感谢:看了船长的视频,才真正懂得了SVID的重压性。因时间太久了,也许我的认知或许是错误的,请大神纠正

文笔不行,大家凑合看看

 会员1973312元2022-11-21 17:48
 会员1973312元2022-11-21 17:42

网友A:
的确是好帖子,把CPU供电的SVID用示波器分析了一遍,最重要是说清楚了时序,对刚用示波器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好帖子,把CPU供电的SVID用示波器分析了一遍,最重要是说清楚了时序,对刚用示波器的人是一个很大的 ...

还好,多看看视频,多实践,大家都一样

网友A:
对了,楼主的svid时序图是在哪里看得到呢,供电芯片的数据手册,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了,楼主的svid时序图是在哪里看得到呢,供电芯片的数据手册,还是

intel 官方下载的,不过全是英语。

网友:
SVID怎么测

网友C:
波波抓的嘎嘎滴啊。。

网友:
这个机器断线 电阻坏 坏的也很多

网友:
你的技术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 官方下载的,不过全是英语。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CPU地波形楼主有详细地视频和资料没传一份谢谢

网友:
失误 分给错了,居然减分了,修的不错
下次补给你

网友:
技术可以的吗嘛,扛扛的,还的多和你学习么!

网友:
让我就看不出来,只要有波形基本认为没问题

网友D:
上坏U能出CPU供电,难道上好的U就不出CPU供电吗? 如果有CPU供电,很少有人会去测量SVID信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坏U能出CPU供电,难道上好的U就不出CPU供电吗? 如果有CPU供电,很少有人会去测量SVID信号吧

上坏U 只是为了测试CPU供电是否正常(主要是以免烧U)

网友E:
是我的榜样,大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我的榜样,大神厉害!

那就加加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赞个,冬冬加油!

谢谢 那加加分呗

网友:
你说的拆升压换电阻 是什么意思 是vboot设定吗

网友:
谢谢 那加加分呗

网友G:
这个文章让我们这些不会波波的真的可以学习一 下 还是要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坏U 只是为了测试CPU供电是否正常(主要是以免烧U)

好的,学习了  谢谢

网友H:
要是我,有SVID不出CPU供电,直接就换芯片了,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I:
你这示波器用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示波器用的太好了

大神  加下分呗

网友:
TEK 的示波器,多少钱呀?

网友:
真正的高手啊

网友:
技术纯熟啊,这波波玩的真是牛。cpu竟然3个芯片都坏了,出乎意料啊

网友:
的确是好帖子

网友:
那加下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波抓的嘎嘎滴啊。。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没得说

网友:
技术不错分享的好给个赞!

网友:
只能说牛!真技术也

网友:
大家相互学习,修板多了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抓波龙爪手。。。
我只能抓最简单的。。。

我抓波只是刚入门,还要和船长多多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波抓的不错,值得学习

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一般般吧。高手太多了,我只是刚入门而

网友: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的不错,分析的也很精辟,感谢楼主的分享。

不错就支持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示波器买回来了··还是不怎么会用··先给你加分吧··

多用,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高手,深度解析SVID

深度算不上,算是入门吧

网友:
只是用的比较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文章让我们这些不会波波的真的可以学习一 下 还是要买呀

肯定要买的,有波波分析要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是我,有SVID不出CPU供电,直接就换芯片了,学习了

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高手算不上,只是刚入门而已

网友P:
海尔T6好像有NEC大电容

网友Q:
想问下 NCP6131 条件正常,只要热一下 6131 就有 CLK 和 DATA 出供电,冷了没有波形不出供电,芯片换过了。这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Q:
想问下 NCP6131 条件正常,只要热一下 6131 就有 CLK 和 DATA 出供电,冷了没有波形不出供电,芯片换过了。 ...

“只要热一下 6131 就有 CLK 和 DATA 出供电”,你看下吹之前和吹了知道后阻值是不是有变化。我觉得应该主要放在PROC上面,时钟和数据是CPU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海尔T6好像有NEC大电容

T6 是1代的,T6-C是二代的。一代有,二代没有

网友:
谢谢,正在学习使用示波器,我等新手,还真看不出SVID波形哪里出问题了,值得收藏。

网友R:
写得好  维修技术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R:
写得好  维修技术很牛

还好,和大家相互学习的

网友:
发贴不易  楼主示波器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