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 开机无显疑似通病,刷写主BIOS反被刷死之(起死回生)术

楼主(2016-12-20):
       同行的一台三星270E5J 较新款笔记本,开机电流0.45-掉至0.18变不动了。火速拆机,板子上就一颗板载CPU,集南桥于一体,无独显!先简单后复杂拆开内存挡片,换了个低电压的内存上去,电流一样,问题锁定主板那就开工吧。

       简单测量主板无明显短路且各单元电路供电都出来了,难不成CPU坏了,这CPU要坏了基本就基本报废了,成本太高,加之还是同行的,到最后给到客户手里价格就不一样了。先上基地论坛里搜搜此机修得多不,一搜不知道,还挺多,不过多数都是BIOS资料,电路修得少。看来跟我这情况倒挺相似!那就下吧,下载好BIOS资料刷上试机,电流有变化,但还是不显示,会不会是要合成啥的,所以会亮机慢,3分钟过去了仍然不亮,看来这BIOS可能有问题,但也不排除是我这板子还有其他问题引起。不死心于是又下了一份资料下来刷上去!这次有希望,开机SAMSUNG LOG就出来,但是出现一个EC自升级的窗口,进度条倒是自己在走动,不料走完进度条后不动了,死机一般,刚开始以为它会自动刷写完EC重启,可等了很久还是停在那里,这下没法了强关吧。这一关不要紧,关了再开,怎么也开不起来了。好吧,估计是EC程序给刷死掉了,这下可好原本能触发给整不触发了。后来再去找刚下载的BIOS资料的那个帖才发现,原来后面已有人测试过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 ,刷写完后虽然亮机,但自动更新EC程序时死机,关机便不能再开机。当时也没注意太多,自己也中招了。(在此请各位热心的朋友们,在论坛上传BIOS程序时。多一份负责任的心去对待,以免误导别人,我想受害者不仅仅是我一个)
      现在EC程序坏了,那就只能拿它开刀了,,EC芯片是KB9010这芯片在比较新的板子较为常见,内部自带的128K单片机引脚 跟KB9012相同,按照引脚定义飞好  Pin42[主板GND-编程器25-4脚]   Pin59[编程器25-1脚]   Pin60[编程器25-6脚]  Pin61[编程器25-5脚Pin62【编程器25-2脚】 这6根线后(这里要说明的是,引脚是5个,但飞线是6根,区别在于,第42脚要与主板地相连再连接到编程器25系列的第4脚接地脚),并保证EC的VCC供电脚3.3V才能正常刷写程序进去。经过测量,该机待机已有给EC 供电,所以省去了外接3.3V电源,通常可用我们废旧笔记本电池里的18650电芯代替。这里我用的是RT809F工具,完美兼容,刷写好EC芯片资料后,再重新刷写上正确的主BIOS资料,开机测试OK。现附上几张此机编程器飞线测试点实物图给大家参考,以及主BIOS和EC内部程序。都是经过测试通过的。大家放心使用!

EC

网友:
           附上主BIOS 和EC内部资料,经测试OK,

270E5J GM EC KB9010.zip

三星270E5J GM 02342A OK.zip

网友:
楼主很专业,在下学习了

网友A:
确实是很好的资料 赞

网友:
楼主这么好的经验放出来了,就是多学习这些新机器的维修方法呢

网友B:
楼主 厉害 谢谢分享  你9012 你都是自己刷写吗?

网友:
现在EC也带程序了,不好搞了。

网友:
是啊,有时候BIOS真的不敢再这里下了,直接X宝买。量大买个转接,直接KBC接口刷,挺方便的

网友:
太有才了你,看来你的技术可以哦

网友:
万能的809F就是牛B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个裸板0.28不跳的 刷了程序加焊了CPU  还是没搞定

网友:
楼主编程器脚位说明详细,值得借鉴和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啊,经验值得借鉴。国内搞维修确实有点难,都是被逼的。在国外遇到这么棘手的问题早就放弃了,动员客户换板子,一样的也有钱可赚的。

网友:
这。。。现在的机器些 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网上很多人就乱上没验证的东西有时真坑人

网友C:
看上楼主好的EC和BIOS程序了,嘿嘿

网友D:
这个编程器能自动识别24系列芯片吗

网友:
这还要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编程器能自动识别24系列芯片吗

可以的,自动识别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说的也很好。

网友:
楼主很牛呀,向你学习

网友:
809f功能不是一般的强大,加扩展刷it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厉害 谢谢分享  你9012 你都是自己刷写吗?

只要自己有资料就可以自己刷了,以前都是买剪板的芯片,但有些板子剪板也不靠谱的

网友:
下次遇到这款机我要先报风险

网友:
屏线还是挺好飞的,比起苹果解固件还得多3根线呢,不知你们有没发现编程器上的座子上有3根线我是留着的,一般只用在苹果解固件

网友E:
楼主你线飞那么长,不影响吗

网友:
高手,咱至今还没刷写过E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线飞那么长,不影响吗

不长啊,8CM左右,没有影响 ,而且编程器可以自动降频调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长啊,8CM左右,没有影响 ,而且编程器可以自动降频调节的

好吧,看图估计不来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看图估计不来长度

没啥问题,我平时刷苹果飞线比这个还要长都没有问题

网友G:
楼主厉害了 。。怎么刷的教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了 。。怎么刷的教教

过程已经写了呀,认真看下就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很好的资料 赞

喜欢就帮忙加加分,谢谢

网友:
带程序真心烦啊

网友:
楼主好专业啊,佩服

网友H:
809F我也有一部··很好用··像这种EC的程序我都是拆下来刷的·

网友:
虽然有些麻烦,结果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809F我也有一部··很好用··像这种EC的程序我都是拆下来刷的·

现在有转接座卖,是可以拆下来刷的,但拆,装比较麻烦,而且要经过高温过程,所以建议还是飞线吧

网友:
比较耐心!还好有RF809

网友:
资料先备用了

网友I:
现在新机越来越变态,看来维修设备也要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新机越来越变态,看来维修设备也要升级了

我平常都用EZP2011足矣,修苹果有时会用到600P,遇到这种带程序的EC就要用到809F了。工具得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楼主好的EC和BIOS程序了,嘿嘿

喜欢就收藏吧,也帮忙加加分,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飞线图

网友:
楼主威武,刷主bios还会把ec程序刷死,学习了

网友:
麻烦 EC 都代程序。。。刷写 麻烦哦

网友J:
这样也能刷EC程序牛逼,为什么不买个好点的编程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也能刷EC程序牛逼,为什么不买个好点的编程器呢?

好点的编程器?大神有何推荐

网友:
没验证的东西有时真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