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5e 开机跑0.8 一直往上走 不显示

楼主(2016-12-20):
各位大师  :  在下 请教:联想 B475E  开机跑 0.8  一直往上走  不反复 跳。  不接  CPU  跳 0.356     不接内存 一样  也跑0.8   内存换过

CPU  换过    南桥换过全新 同型号     EC  也换过同型号全新

ISL6267也换过  3对 MOS 管 已经换了  原型号 全新

跑 0.8的时候     显卡IC  不发热     CPU 发热    显卡 电感不发热

是不是  CPU 没有过   显卡 不供电

网友:
接上电  待机 0.036  一会儿 变成  0.019    可以按开机 触发  主板号:11230-1

南桥:218-0755024

显卡:216-0809000

CPU :A4-3300M   在玻璃块的

网友:
CPU :A4-3300M  大玻璃 的

网友:
显卡供电条件查了吗?SMBUS有动作吗?

网友:
显卡  的  1.8 V   3.3V  2.5V  0.75  都有     没 有 VGA_CORE

网友:
SMBUS  是什么 东东

网友:
各位  已经修好    不按 时序修

把 显卡供电 IC  换了  OK

顺便 说一句   CPU  供电IC   的 PG 只有 1.17V  也能点亮  机器

网友:
供电未齐先修供电,楼主没显卡电压怎么搞到pch,ec去了呢

网友:
虽然前面有点瞎搞 不过后面弄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