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进水联想G480不触发电流0.08LA-7981P(新手看)

楼主(2016-12-20):
病情现象:不触发,接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8
药物:刷EC内部程序后亮机(EC自带程序)
治疗过程:
不触发,先查5V和3V是否正常,PL402/PL401,正常
查VCCRTC,RTCRST#,SRTCRST#,Q117第1脚与它们相连,电压2.99V,正常
查pwrbtn#,EC的106脚,无跳变
说明什么?——————按开关后PWRBTN#没反应,那先查开关信号是否正常
ON/OFF相连D23 的第3脚,D26的114脚 ,(在主板的边缘部分,没装),有跳变
说明什么?——————EC有输入没输出,倒查EC工作条件
查EC供电
67脚,125脚111脚,9脚,都是3.3V,正常
EC复位,EC_RST#,在EC的37脚,3.3V,正常
适配器检测AC_IN,EC的110脚,3.3V,正常
LID_SW#,115脚3.3V,正常
怀疑EC坏,qq咨询了下迅维同学小李,对方说可能EC内置程序坏了,试试刷程序。
上迅维网查了下怎么给EC刷程序,可能是进水后,EC内置程序出错,也可能是EC坏了。先刷EC内部程序先
刷EC内部程序参考帖子:
【EC IO 内置程序读取 写入方法-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5883-1-1.html
刷程序过程中本人出现的问题,提醒大家注意
1、必须在待机状态下,不是裸板,也就是说,别忘记接上可调电源
2、飞线的时候,看清楚键盘位置号,这块板上键盘接口有个备用的,飞线要飞到备用的那个
3、飞好线后,刷程序的时候,编程器不识别,可能是EC坏,但也可能是你操作失误了,忘记了把地线飞到编程器上面。
比如我今天就是,把18脚和32脚相连后,以为就是GND,没有飞线到编程器上面,呵呵,上电显示不识别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480 la-7981p kb9012 a3

网友A:
KB9012..都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9012..都有程序...

修机器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帖子只是告诉新手,为什么要刷bios,另外,本人缺分了

网友:
要飞线刷写程序吧

网友:
我都忘记怎么飞线了,你应该发张高清图出来

网友:
这个程序不好写吧

网友:
先刷BIOS是正确的!!

网友:
怎么没有ec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