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OYO SY-A58M-RL节能版BIOS,亮机BIOS,有图片为证,大家放心下载。亲自验证

楼主(2016-12-20):
梅捷SOYO  SY-A58M-RL节能版BIOS,亮机BIOS,有图片为证,大家放心下载。亲自验证    ,论坛上只有一个BIOS上传,已经验证,那个是用不了的。所以发表出来,让大家少话冤枉的下载分。论坛的下载分太珍贵啦。

网友:
我自己也下载论坛上这个BIOS,不能用,不跑码。把链接贴出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6683-1-1.html
后来去网上找到上面的我自己验证过的BIOS,让大家都能够用到亮机的BIOS。

网友A:
这种型号的BIOS很难找,要多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型号的BIOS很难找,要多备份一下

是,非常之难找,在论坛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不能用。不跑码。后来找到的这个BIOS,刷上就好啦。所以特别上传到论坛上一份。并且把论坛原来上传的那个不能用的也贴出来。让大家少花冤枉的下载分。

网友:
对啦,说明一下,网上也有别的版本,比如全固版,如果是全固版,不建议下载,没验证,这个是节能版的BIOS资料。亲自验证过的。放心下载。

网友:
此BIOS 容量是8M.

网友:
先收藏有用才下

网友(2017-02-15):
亲测,能用, 搞定了。

网友(2017-11-08):
有问题, 解压报错。数据损坏

网友(2017-12-13):
我晕,下载了解压的时候报错·····

网友B:
解压不了  报错  楼主确定能用吗

网友(2018-01-12):
引用 网友B:
解压不了  报错  楼主确定能用吗

可以直接下载我试过啦。解压也正常。你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谢谢下载备用 哪天试试怎么样

网友:
官网此主板有好几款,估计BIOS并不通用

网友:
下载了解压的时候不行,

网友(2018-07-17):
你这应该是分卷的包,发上来的不全吧??

网友(2019-09-29):
解压后报错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