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莫名其妙的加热热管后开机1秒掉电。

楼主(2016-12-20):
自己的联想Z470笔记本一直CPU温度很高,GPU温度正常,昨天就给CPU和GPU贴了铝箔,装上散热器,给散热器多焊根热管,然后麻烦来了,去掉铝箔后装好不能开机,触发1秒就掉电。注意图片中的铝箔是焊接铜管的时候贴在CPU和GPU上隔热用的,焊好铜管后就清理掉了,现在主要怀疑是铝箔隔热不够,把CPU或者GPU烫坏了。       这个铝箔只是焊接时候隔热用,焊好就清理了。

          没有图纸,就简单测了下,图中红框电容短路,MOS管阻值很低,是不是可以直接都拆掉测试?

网友A:
先把你搞过的东西 恢复下以前的试下

网友:
大哥你的是什么CPU   假的吧

网友B:
红框电容使几欧的阻值还是完全归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框电容使几欧的阻值还是完全归零

电容阻值完全是0,MOS管的阻值大概不到100欧,机械表不能量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搞过的东西 恢复下以前的试下

这次就只搞了散热器上的热管,没碰主板,CPU和主板上多的电感MOS管是去年加的,I7 2677M.
你连BGA加针都不知道,就别乱说话了。

网友:
楼主,改装技术可以啊!

网友:
是哪里搞短路了吧

网友:
看了你贴的铝箔,大概是芯片上面没有搞好绝缘吧 ,短路的概率大

网友:
应该去掉铝箔,改用相变散热贴,还是比较靠谱些,还有啊,铜管散热器失效了没有啊 ,内部泄露的话 ,就要换掉铜管散热器

网友:
铝箔的散热效率高,但是他的导热率是没有纯铜高,贴铝箔我表示不理解,你的想法也许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说说么

网友:
哪有你这样直接上机焊铜管的。按你说的情况就只有你焊接铜管时温度过高烧掉CPU或者GPU了

网友:
可以肯定是铜管坏了

网友:
这个铜管里面有冷却液的,你就这样加焊上去绝对是把铜管搞坏了

网友:
大哥铝箔是导电的吧!会不会短路呀!

网友:
热管没拆下来,直接加?

网友:
你把铜管又加热又压肯定把显卡或CPU给下面的锡珠压电路啦,不装CPU看看吧

网友D:
肯定是铝箔导致的短路,CPU上的铝箔把上面的测试点都覆盖了

网友:
干嘛不用铜片,这铝箔和锡萡纸是同一玩意吗,看着和平时隔热用的锡萡纸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话,拿隔热的东西来处理散热,想象一下

网友:
这种CPU爱坏吧 建议换CPU试试

网友:
改装的时候,把元件给压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阻值完全是0,MOS管的阻值大概不到100欧,机械表不能量准确

3代的本来就很低,就算是0也不能说明cpu是坏的

网友:
铝箔会导电

网友E:
CPU上贴的铝箔貌似也贴到了小电容,短路了,CPU凶多吉少

网友:
是不是铜管导电啊

网友:
不能拆了通电 ,可以拆了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铝箔导致的短路,CPU上的铝箔把上面的测试点都覆盖了

贴铝箔就是隔热的,焊好就撕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上贴的铝箔貌似也贴到了小电容,短路了,CPU凶多吉少

焊接的时候才贴的,焊好就清理了,和短路有屁个关心,没人会贴这个当导热

网友F:
这个CPU加针脚的歪得很 遇到好的坏的

网友:
你的隔热纸导电。没有那么弄得吧

网友D:
你帖的的时候 CMOS电池下了不?

网友:
这CPU  真是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帖的的时候 CMOS电池下了不?

操作过程拆了CMOS电池

网友:
芯片内核上不能贴铝箔,可能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CPU加针脚的歪得很 遇到好的坏的

我这个还好,正常用了一年到现在,刚刚买了正常接口的I5,到了换上看看。这笔记本热管应该是坏了,CPU温度一直很高,我换了这个17W的超低功耗i7还是经常达到80度,独显温度倒是非常低,最高50多度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是不是没清理好

网友:
什么也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