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 DV4 版号11282

楼主(2016-12-20):
插内存掉电,不插不掉 插内存掉电是已经都有EDID读瓶了  这个屏供电也瞬间有     加焊了桥和显卡问题一样   打了屏接口的所有阻值没有短的    查了显卡的供电 和各个模块供电都有出来     RTC也查了没问题   桥模块的LVDS供电也有    是不是还漏掉了什么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
补充下 BIOS也刷了  一样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屏接口上有读取屏的信号了 结果还是掉电?如果是 这个已经过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屏接口上有读取屏的信号了 结果还是掉电?如果是 这个已经过内存了

是啊  都已经开启屏的供电了

网友:
查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B:
显卡的模块供电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模块供电都有

除了这些供电还有别的吗

网友:
必须有图纸,楼主哪里人??

网友:
上图纸来看看,楼主哪里人,可以加我QQ2900608036

网友C:
应该是带负载能力差,屏供电电流大就掉电,你还是查查隔离电路吧如果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带负载能力差,屏供电电流大就掉电,你还是查查隔离电路吧如果屏没问题

保护隔离没问题   裸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