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343F超薄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12-20):
   今天接一台AOC 超薄显示器,,拿来说不亮了,,,接上可调电源,无电流。。由于这显示器电源以及VGA线是在底座上面,跟普通的显示器不同,所以直接拆底座。
螺丝全部下掉,直接撬开就行了。。

打开里面有线子,,稍微注意下就行了。。

线子拔掉,板子拆出来。通上电。。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发现板子半面有电,半面面没有电。

图中看到的这一半主板是没有电的,,也就是说电没有通过来,在中间断掉了。。

看了外观没有电容鼓包,没有进水跟烧灼现象。。 通电去测量可疑部分的阻值 ,,由图可以看出,,问点应该在中间的部分。。

通上电,一点点去测量,对比阻值,,,发现有个 晶振(我也不知道可叫晶振)。没有阻值。。。

R726没有阻值,拆掉后,通上电就正常了。。

网友:
呃呃,,,这个,,没写完怎么就发出去了,, 卡了

支持 反对

网友A:
主芯片都烧了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都烧了个洞

应该不是烧的洞吧,楼主都说修好了

网友:
是r726对地短路了吗?短路也该有电池啊

网友:
是板上的供电有问题吧,一般晶振很少出问题

网友:
没搞明白 还是要返修的

网友B:
AOC 刀锋系列的机器  通病 板子进虫

网友C:
这个电阻  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  起什么作用的

我也不知道

网友:
这电阻 开启电压的吗

网友:
图文并茂,新手很容易看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OC 刀锋系列的机器  通病 板子进虫

说得对 就是原件腐蚀了

网友:
最头疼这种板子,易进水,易腐蚀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2017-01-25):
会分析是硬道理

网友:
电阻是什么信号及作用能注解一下吗?

网友:
这都能修好,运气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