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电量不准,还一直过几分钟重启

楼主(2016-12-21):
客户说升级系统后就电量不准,电量显示一会76% 一会47%,反正就是乱跳
但是能插线能联机,显示充电,但是用爱思看电池信息 不显示电池的状态
而且开机几分钟后就会白苹果自动重启,换电池用稳压电源都还是重启
考虑到电量显示不准白苹果重启,怀疑是USB控制管U1700,就风枪吹下来了,把焊盘清理干净后重新焊了一个新的芯片,
但是故障依旧,想想可能是系统问题,就重新刷机了,结果还是不行~~
论坛的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还有哪里的问题呢?
PS:用稳压电源看开机电流都正常~~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换电池看看吧  --

网友:
首先考虑电池问题,冬天天气冷,电池不稳定的很多,也可以让客户在暖和的屋子里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换电池看看吧  --

楼主以经换过电池了   注意看贴

网友:
已经换过电池,包括直接稳压电源供电还是一样重启~~

网友B:
换电池,查电量测量信号,与电量有关的元件,AP、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查电量测量信号,与电量有关的元件,AP、电源IC。

能不能说具体点呢~

网友:
苹果太冷容易出现这问题

网友:
自已看原理去,说起来很麻烦。

网友:
我之前修到跟你同样的问题,但我的客户那板是弯的,怀疑是重摔导致cpu问题

网友:
电池检测脚阻值看下正不正常,一般都是这个脚位故障引起的

网友:
苹果手机给大家创造了很多利润

网友:
重点测量一下电池的检测脚是否正常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qaw1234a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C:
充电拔下,插上差5%电量(比如拔下86%,插上91%)
插爱思检测,充电次数0,
电池无数据,电池容量100。
CPU挂了,还修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拔下,插上差5%电量(比如拔下86%,插上91%)
插爱思检测,充电次数0,
电池无数据,电池容量100。

症状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电拔下,插上差5%电量(比如拔下86%,插上91%)
插爱思检测,充电次数0,
电池无数据,电池容量100。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么?确定是CPU问题?

网友:
查下电池座子检测脚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充电拔下,插上差5%电量(比如拔下86%,插上91%)
插爱思检测,充电次数0,
电池无数据,电池容量100。

怎么确定CPU问题?

网友:
看swi连接的线路元件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么?确定是CPU问题?

嗯,我遇到几台一模一样的机子。问人也没办法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怎么确定CPU问题?

G1脚出问题,6代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G1脚出问题,6代通病

是U1401的G1脚,CPU到充电IC电量充电控制脚,电池电量检测信号
那我把U1401拿下来,测量G1脚到CPU有没有阻值就知道有木有断线。。。。

网友C:
到CPU是有阻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到CPU是有阻值的,

那就肯定是CPU的问题喽~~~重置也没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肯定是CPU的问题喽~~~重置也没用么?

重置CPU也没用

网友:
电池检测脚断线,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