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EP43 EP45 系列主板無音效維修

楼主(2016-12-21):
这几天接到一批网咖的板子维修,都是技嘉EP43 EP45 系列,很多都是无音效问题,刚开始还想说赚到了换换音效晶片就可以,谁知道竟然是噩梦的开始.. ..
有好几张板子都换完音效晶片竟然也是抓不到音效...只好乖乖抓线路
首先测量晶片的电源VREF AVDD1 AVDD2 DVDD DVDD-IO 量完后全部都正常....

好吧那换南桥与音效晶片的讯号吧 要测量的部分是pin5 6 8 10 11 先重最开始的 pin10 48KHz同步样本 和pin11的RESET测量,没想到一量就发现敌情了
在正常的板子上pin10 应该要有48KHz pin11 应该要有1.5v的reset 竟然都没有 难怪后续 PIN5 6 8 的讯号都没有发出...

因为手边没有相同图纸所以找了一张
G41M-ES2L的来参考看看 发现2只脚中间都有经过一颗33欧姆的电阻 找到电阻后测量也都没断那我想应该是南桥挂点或空焊了 解焊重做看看吧结果重做无效只好去翻料板找了一颗来换 换好后缺少的讯号就都出来了这时候系统也可以抓到音效卡了

后来想想来维修的板子将近20张...手边也没有那么多的料板可以拆晶片,就想想到底是为什么会没讯号,就在测量线路的时候用手去压晶片...没想到神奇的事发生了音效竟然出来了天阿..难道是空焊吗?但是拆下来重做也没用阿!!不信邪的我又再重做一次试试看..没想到状况依旧用手压晶片就有声音..晕倒了后来把换下来的晶片拿来测量才发现应该是晶片的穿孔点坏掉了坏掉的位置如下图

发现穿孔点坏掉对我来说真是开心阿因为可以偷懒了将上面的绿漆刮开在跳线到对应的电阻上跳好后再测试一便全部都正常后面修的好几张也都是这样跳线就可以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重点因为EP43 45 系列主机板电阻位置不同所以,以上的图仅供参考!!

小弟文笔不好 也是第一次这样发帖 如果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也请跟我说~~最后感谢大家观赏

网友:
中間一張圖寫錯了在此更改一下

网友:
大哥!我们写简体好不好!看不懂啊!

网友:
繁体看着压力山大!!

网友:
为什么用繁体字哦,看着好累,头晕目眩

网友A:
楼主啊!!这是什么问题啊,,看完了也没看明白!!你的字体怎么好像不对啊!!

网友:
牛人!佩服! 芯片穿孔。佩服

网友:
楼主很牛,南桥上飞线

网友:
繁体字得慢慢看

网友:
哇这样的毛病都找的到啊,厉害

网友:
小弟我帮各位改成简体字了 辛苦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这是什么问题啊,,看完了也没看明白!!你的字体怎么好像不对啊!!

问题出在南侨 应该是网吧使用久了有氧化 晶片穿孔点有问题 所以讯号无法透過焊接點连接到主机板上 所以直接在晶片上跳线到主机板 手上接到的将近20张主机板都有这样的问题 都是用跳线的方式解决的

网友B:
楼主这主板修的精,避免了这些主板全部更换82801JB的南桥。这完全是和使用环境导致的通病类型吧,技嘉这主板没听过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主板修的精,避免了这些主板全部更换82801JB的南桥。这完全是和使用环境导致的通病类型吧,技嘉这主 ...

我在想应该也是环境造成的 毕竟之前修的主机板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搞到头都晕了

网友:
声卡都修的这么细,确实不错

网友:
为什么这些脚位不打值呢,5 6 8 10 11脚正常的对地

网友:
还好   修好一片  其他的 就顺风顺水吧

网友:
加分  收藏  以后可能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应该也是环境造成的 毕竟之前修的主机板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搞到头都晕了

还是南桥散热片覆盖面积小了点,如果大点,就能避免这样的情况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