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P 开机后待机几秒有时候重启有时间关机

楼主(2016-12-21):
IPHONE 6SP 开机后待机几秒有时候重启有时间关机 ,
装机的话电池拿掉扣上又能开机

锐杰电脑3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A:
这是答案 还是问题呢

网友:
你也求助?  你没关这种问题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答案 还是问题呢

狼哥  他是求助   赶快指点他一下吧  好让我也跟着学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狼哥  他是求助   赶快指点他一下吧  好让我也跟着学学

我小白,太神秘的不会,自己的6S  指纹短路,还没找到解决方法了

他的机器可以查查正常时有没有漏电,有没有不能使用的功能   拿不到机器咱们不敢乱说呀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小白,太神秘的不会,自己的6S  指纹短路,还没找到解决方法了

好吧  就这样  我跟狼哥也学到了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的分析的指点

人家是求助,你还是分析指点,晕

网友:
这是求助的帖子吗?

网友:
电池检测问题吧

网友:
错别字太多,看不懂。

网友:
求助贴,板主们大神们帮解答一下

网友:
周兄果然是个乐于助人的好朋友,我替论坛的兄弟谢谢你,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