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楼主(2016-12-21):
如图  板子到手先是开机2-3秒就掉电  刷了不下6个BIOS 刷完能用一会 放一会之后又是老毛病  无意中跳线帽试了下 发现掉电之后把跳线帽跳一下就能开机了  关机再等一会 有开始掉电 有跳一下有能用  如此反复  没头绪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关于桥的rtc模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桥的rtc模块问题。

也就是说南桥的RTC模块坏了,可能需要换南桥了?

网友:
看看RTC供电 复位相关电路 确定是桥的问题再动手换

网友:
最好有图纸看着研究,这故障盲修不行哦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是不是电池座子有问题,,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
测RTCTST有没有3.3v?

网友:
rtc电路的复位信号有问题了  点位看下在哪  查下吧

网友:
修好了  还是BIOS问题  有换了几个   连续3天测试 稳定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