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REV:3.0 开机掉电

楼主(2016-12-21):
GA-B85M-D2V REV:3.0 开机掉电 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 求指点
掉电

网友:
供电不全吧。。。。。。

网友:
是不是CPU不供电

网友:
拔掉小12V再看看,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有时候BIOS坏了

网友:
你这描述灌水的吧 也不说清楚 是显示掉电还是触发掉电 触发掉电还能不能再次触发 还有这板缺供电也会掉

网友:
缺供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在断电瞬时测量各大供电,有波波最好

网友:
看看CPU供电出了没有,刷个BIOS

网友:
缺供电,查查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bios问题 供电问题 电压检查问题

网友:
可能是缺电或者bios 先重bios简单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