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21):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ad Air2

  故障描述:

  客户的一部iPad Air2,屏幕显示出现问题,由于更换屏幕时不小心将装屏排线插排线卡子错位,导致触摸座变形及液晶屏座子变形。

  维修过程:

  第一步:更换被损坏的部件

  首先更换触摸座,下图是原来的座子,已经彻底报废,将其直接拆下!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1

  更换内联座是很多新手的难题,尤其是换全新的座子,拆机座子本身底脚有锡,比较容易焊接,只要拆的完美,基本上安装后毫无问题,但是全新的座子,底脚是没有锡的,焊接的时候经常有几个脚无法焊接牢固,结果导致拆了装装了拆,到最后浪费掉了。

  下面安装的是全新的触摸座,没有锡。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2

  把触摸座提前放到一个废主板上,主板焊盘重新拖点锡,加上焊油,把新座子放到焊盘上,风枪温度打到安装IC的温度吹新座子,用镊子不要夹,轻轻地在吹的过程中推动几下,这样新座子就会完全上锡!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3

  然后在主板的焊盘上拖上锡,不需要每个焊点大小一样,只要保证每个焊点都有锡,然后放上新座子,风枪风速低一些吹上去!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4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5

  上图两个触摸座都已经用同样的方法安装完毕!接下来就是更换液晶屏上的排线座。

  首先用风枪吹下来原来的坏座子,注意液晶排线用的是低温锡,千万别把风枪温度调的太高。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6

  从旧屏幕上拆下两个触摸排线座。

  注意:拆的时候座子不能用镊子夹,可以在吹的时候用镊子小心的挑下来。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7

  然后开始安装,首先把焊盘打上焊油,用烙铁把焊盘拖平(时间不能久,温度不能高),然后放上从旧屏拆下的座子,风枪温度不能高,小心的把座子吹上去,注意吹的时候不能用镊子夹。

  装好之后如果有的脚位不是太完美,可以用镊子小心的加焊!更换座子教程完毕!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8

  第二步:修复iPad Air2屏幕显示问题

  更换好内联座后,装屏测试,液晶屏出现了问题,背光灯有一排不亮了,看图(左侧)!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9

  修复完了内联座,液晶部分又出现故障。仔细分析,在修复触摸座故障之前液晶屏显示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液晶屏本身是好的。下面着重开始分析主板故障引起液晶背光出现问题。

  iPad Air2显示触摸座子阻值图: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10

  经过测量显示座阻值,发现有两个脚本身应该是332的阻值,结果变成了ol。

  这两个脚位通往电感L4680(如图),电感本身两端是互通的,经过测量发现电感坏了,两端不通。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11

  直接把这个电感去掉,然后短接!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12

  完成后装屏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13

iPad Air2屏幕显示故障维修 图14

  相关阅读:

  IPad Air2平板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138-1-1.html

网友:
楼主的手工,着实佩服!

网友:
手工 手工  是新手的最大难题

网友:
搞座子这招不错,不过我是在焊盘上补锡的。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拆这种座子,风枪的温度和风速尽量保持多少?另外拆一个下来,大概要多长的时间呢?

网友B:
ytyt 谢谢分享,思路手工太棒了,但这个看不清,能否补一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ytyt 谢谢分享,思路手工太棒了,但这个看不清,能否补一张谢谢!

就上那接口阻值图

网友:
好想 有这样的手工 唉

网友:
闭关修炼去了,,我也要这样的功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拆这种座子,风枪的温度和风速尽量保持多少?另外拆一个下来,大概要多长的时间呢?

我说说实地那招吧,风枪不同温度不同,30秒拆下为OK,风扇3-4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说实地那招吧,风枪不同温度不同,30秒拆下为OK,风扇3-4这样。

其实我还是不怎么了解,因为从来没拆过,根本没个印象点,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
这是一个宝贵的维修方法   不然就会很麻烦

网友:
原因、方法都说明、解释的很清楚,比那些实体店所谓的带徒弟的“师傅”强太多太多。非常感谢,搞座子确实挺麻烦的,塑料件高温易坏,方法不对搞的焦头烂额。

网友(2017-01-21):
好技术和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