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奇怪故障,待解决!

楼主(2016-12-21):
外接正常处理器A8-5500的,如果有哪个大神,遇到过这个现象,可以说一下!,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就是屏不亮,在论坛上看到有一样的故障的例子,说是BIOS的问题,但是楼主没有传上去,我试了十几个程序了,但是还是不行,换了主板也是一样的。

网友:
外接正常,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就是屏不亮!

网友:
换了主板还是那样  就换个屏跟屏线试试呀

网友:
屏线或者屏幕出问题啦

网友:
开机的时候注意看屏, 看看是不是暗屏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啊

网友:
开机的时候,屏一闪一闪的,说明屏供电上来了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最大,换一根试试

网友:
查屏幕接口供电 信号

网友:
换主板还是一样 那还不好判断啊

网友:
楼主 赶紧换屏线把  要么自己拆开看看那里断了  还有时间在这里墨迹

网友:
测屏接口的一些参数

网友:
换个屏线就知道了 啊

网友:
屏线有没有试一下,估计是没有识别到屏幕

网友:
屏线的几率大点

网友:
主板换掉都一样就别想BIOS的事了。。看上半部吧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这说吗

网友:
主板换了  继续排查下 屏线 和平 是否完全正常

网友:
额这很奇怪吗。 一般机器来了感觉又开机没显不先换屏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各大供电是没问题的啦,可能是暗屏或显示屏故障,先查显卡条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