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9CL上电屏闪

楼主(2016-12-21):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229CL显示器客户说开机一闪下就黑,用了我们的可调12V电源也是电流不停跳变,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部分的问题,确定电路有问题,开机拆机拆机中发现电路板在显示器的底座,修了很多台了第一次有电路板在底座的,拆完板仔细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烧的原件或腐蚀的原件,于是再次重新接上线开机还是一闪一闪就黑,不一会突然看到板子那处有冒烟此时电流5A了明显有短路的地方,取下来打阻值短路了电容相通了,开始用烧鸡法1v-到3v烧的3v的时候有摸到发烫的一个八角芯片信号APM8005,拔掉他正常不短路了,开始 找料没有相同的只找到一个APM9948,接下来就装上试试还是一闪一闪接着又出一股烟短路了,一看有被烧了,仔细看旁边有一个28脚的芯片型号MP3389EF的难道是他不良损坏导致旁边8脚芯片烧坏短路,找不到相同的料改高压板吧,试着找了一下28脚芯片图的引脚定义果然有图5脚是EN,就是显示器开关,找到一块高压板,高压板只需要三个条件12v供电接地,EN开关,接上这三个条件确定可以上电了,上电OK看到了飞利浦logo接下来提示未检测到信号,插上VGA显示了一切正常,烤机两天没问题客户已拿走

网友:
原来板上的接口处应该有标开启是哪个吧  还去找干嘛

网友:
楼上说得对,开启不用找接口处就有

网友:
当时找了好像没有3.3v开启电压,就顺手接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