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 不触发到 上电不显

楼主(2016-12-21):
拆机测有3V无5V 测5V开启无电压 这个信号是EC发的 打EC条件满足,断开SUS-ON 无短路 换掉EC 触发上电到1.6不显示 大小写都亮了 外接也不显示, 刷BIOS无数无果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怼显卡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