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TP_CPU_MEM_RESET_L 无

楼主(2016-12-21):
A1466   820-3437-b    加电报警  ,   TP_CPU_MEM_RESET_L  无,

网友:
这是几个意思呢。没看懂

网友:
这个是大神级别了啊

网友:
几声报警?

网友:
三声报警,这个复位没有,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A:
基本上这是等死的节奏啊 不管是内存 和CPU 问题 都是不好搞得问题   基本上和死去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这是等死的节奏啊 不管是内存 和CPU 问题 都是不好搞得问题   基本上和死去没有区别

楼主我加你了,2900608036,

网友:
你自己量一下 内存电压 都有的话 基本上 没有什么修好的机器  就算修好的 也是不稳定

网友:
这个我在一台进水修好的机器上测这个信号,确实没有,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