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开机显示马上就掉电

楼主(2016-12-21):
是正常使用坏的,我刷了BIOS 焊了南桥还是一样的现象 这个谁遇到过吗,给下思路

网友:
多半是南桥坏了 换南桥吧

网友:
先排除外设 最小化系统测试

网友:
电压什么的都不查吗 最少也看下所有供电是不是稳定

网友:
开关拔掉  看下是不是开关短路

网友:
裸板试试了

网友:
先把硬件给排除,剩下的就是主板了

网友:
cpu鲁波电容加个试试

网友:
屏线接口电容 或者3V不稳定

网友:
换cpu试一次

网友:
裸板测试,不行继续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