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x450cc 2.1 板载内存屏蔽,附上原厂bios

楼主(2016-12-21):
机器现象,不出核显显卡供电,不亮机,内存15欧姆,拆掉全部颗粒500欧姆左右,屏蔽板载,插上独立内存亮机!下面就告诉大家,x450cc 2.1 板载内存的正确屏蔽方法!!这个板不是更改pcbid 而是更改dimm-sel0  1  2 三个信号,pcbid根本没装!上传图片大家都会懂,附上原厂bios,解决所有bios问题!!

网友:
上面的是点位图,这张图片是改好以后的 样子

网友A:
总结 x450cc 2.1  要想屏蔽板载内存,dimm-0  dimm-1  dimm-2 三个信号必须为高!! 然后插上独立内存就行了! 亲试可行! 最后附上该主板原厂 bios

网友:
很好,学习了,加分

网友:
还没修过这样的板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写的很详细 下次遇到了就送钱了

网友B:
板载内存也要拆吧

网友:
华硕机器以后这样的问题会遇到很多,帖子方便的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总结 x450cc 2.1  要想屏蔽板载内存,dimm-0  dimm-1  dimm-2 三个信号必须为高!! 然后插上独立内存就行 ...

不明觉厉。。。想问下,上传BIOS什么的之后怎么设置收多少分,自己能得几分?烦知

网友:
板载内存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明觉厉。。。想问下,上传BIOS什么的之后怎么设置收多少分,自己能得几分?烦知

自己设置不了,自己没有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载内存也要拆吧

个人觉得板载短不短路都全部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置不了,自己没有分

啊偶- - - - - - - - -  ||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  给力

网友:
看大神们修的都Nb  我到现在也还没有修到过这中问题.

网友D:
是原来的内存短路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原来的内存短路了吗

15欧姆 你说呢

网友(2017-09-28):
好资料,谢谢楼主的,收藏了,之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内存没短路,但内存供电芯片和电感很烫会不会也是内存坏了

网友:
是原来的内存短路了吗。。。。。。。。。

网友(2018-02-02):
华硕本板载内存算是比较容易坏的,有的短路,有的发烫

网友:
说多了都是累,改了没显示,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吧

网友:
你就直接说是dimm-sel0 1 2 三个信号 是拉高还是拉低把。看的我脑壳疼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信息。
感謝x450cc 2.1板載內存屏蔽。

网友:
收藏下最近好多这种机器弄得头痛死了

网友:
好贴好贴,现在板维修的好贴不多了

网友:
x556uj 你会不

网友:
板载内存也要拆.....................

网友:
你们这些能改板的,很牛逼

网友:
技术好 还分享BIOS 谢谢

网友(2018-05-01):
引用 网友A:
15欧姆 你说呢
15欧姆,应该是内存供电的电感的二极体值吧,内存颗粒旁边的电容应该也可以测量出来吧

网友:
写的很详细 下次遇到了就送钱了展中国家

网友E:
刚好碰到  下载回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好碰到  下载回来试下。。。。。。。。。。。。。。。。。

机器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学习。。。。。。。。。。。。。。。。。。。。。。

兄弟,你这属于灌水哦

网友:
板载内存就是容易坏啊。。。。。。。。。。。。。。。。。。。。。。。。。。。。。。

网友(2021-06-03):
改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2021-07-19):
给楼主点个赞   好用  我的版号是X450CC   2.3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