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L插4P12v不触发代换RT8855成功

楼主(2016-12-21):
二次维修插4P12V不触发用万用表测量电容正常400到500左右侧mos管也是没发现明显短路,换cpu8脚主芯片RT9612B无果,电源管理芯片RT8868果断换同型号还是不触发强制触发无cpu电压,修的有点烦躁,放起来了,第二天有点闲时间在去测量打阻值测到mos管有组上官短路了,换之上电触发正常,不跑码,测到cpu无电压,找料无相同型号的,找到了型号RT8855,看到帖子有的说可以代换,有的说不能,没办法果断换上确定没问题上电,开机触发正常跑码亮机了,开机烤机烤机两天没问题

网友:
这里故障应该是插12v触发保护

网友:
这板修的好

网友:
RT8868与RT8855能否代换,论坛上说法不一,不过我还是选择相信楼主

网友:
代换这个问题还是自己亲自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