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 不能修改硬盘模式

楼主(2016-12-21):
手上有这个机器的帮忙看看bios里面可以修改硬盘模式,我的机器现在不能修改硬盘模式,装完win7重启就蓝屏,感觉就是模式的问题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机器不支持 都是这个机器可以装win7的 他硬盘里面就是win7系统 现在是开机到四朵花那里瞬间蓝屏  我换了硬盘重新装系统也是一样 手上有机器的帮忙看看bios里面能不能修改硬盘模式 谢谢了

网友:
bios刷了一样

网友:
可能是USB3.0驱动版本问题,需要集成合适版本的USB3.0驱动。

网友:
用安装版可以安装。

网友:
这种8系列的机子只有AHCI模式,不可能还有IDE。

网友:
修改个BIOS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