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屏的码片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弄下来

楼主(2016-12-21):
超薄屏的码片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弄下来 这个不能用风枪吧 容易把屏幕吹坏
方法

网友:
用烙铁加上锡,快速的两边加热就下来了。

网友:
电烙铁两边烫

网友:
用不了风枪,就用烙铁,,,,

网友:
有那种LED/LCD屏幕,刷码片的万能线

网友:
芯片两边加锡然后用烙铁两边焊下来,或者用屏线改个刷码片的线,就不用拆码片啦,直接就可以插在屏接口上刷码片程序

网友:
现在还换码片?
直接用编程器吧。

网友:
找卖屏幕的他们都有编程器,,让他们帮你刷一下。。

网友:
有卖线的啊 卖一个刷屏的线就可以了 30元

网友:
可以吹 但是 下面得用主板垫住

网友:
可以吹,下面隔点东西就很好搞

网友:
好取 我都是风枪干的

网友:
加两坨锡就可以焊下来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