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K43SJ四显存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12-21):
中午接的机器,故障为按开机键以后上电几秒就自动断电,拆开测试如此。刷BIOS无效,EC加焊无效,拔掉内存上电0.9不掉电,插上内存上电1.10左右掉电,判断显卡虚焊引起的掉电,加焊显卡上电至1.3-1.4不动,再次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还是不亮,测显卡供电,CPU供电,全部正常,无奈取下显卡重新植珠还是不亮,既然刷BIOS无效,显卡植珠无效,那么能触发,各电感电压都有,就剩下EC没动了,果断换上全新EC直接亮机,走了一点弯路。就是EC坏掉了,跟BIOS无关,为了保险还是刷了最新版的BIOS。太忙了,图片就不上了,见谅!

网友:
感谢分享 EC导致加电无显示的还是少

网友:
表示不能理解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是就是EC 的问题 呢, 看 你 干显卡,刷了BIOS  ,最后才换了EC

网友:
遇到几次显卡虚汗引起掉电的 还真太好判断.不过几次都是A卡.使用什么都正常完全不规律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是就是EC 的问题 呢, 看 你 干显卡,刷了BIOS  ,最后才换了EC

最后问过客户,说是开机就掉电然后放置了几个月,本来只是EC坏的,应该是机器放长时间显卡跟着受潮虚焊了

网友:
又学会一招,很不错

网友:
是EC哪个功能导致掉电的?

网友(2017-01-27):
具体的分析是什么信号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