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定时蓝屏,求指导

楼主(2016-12-21):
有时一开机几分钟就蓝,有时过一二天也蓝屏,但不会掉电,独显的

网友:
把独显禁用试试了

网友:
问题太模糊了吧,蓝屏原因太多了,这个芯片我遇到过温控芯片出问题造成蓝屏的

网友:
蓝屏的原因有很多,内存,硬盘,CPU都会造成蓝屏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在排除内存,CPU.  ....再去做显卡 显存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 多

网友:
系统做过没,蓝屏一般内存的概率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