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RTC电路

楼主(2016-12-21):
E430rtc电路 电压偏低 只有0.2 这个会影响不触发吗
不触发

网友:
会影响不触发

网友:
那电池电压呢,,,。

网友:
RTE电压偏低,肯定是不行的。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
会影响的,说明RTC电路有故障了

网友:
RTC线路也是和触发有关的 先查下

网友:
先不管会不会影响,,至少0.2不对,,先修这个吧

网友:
是不是被桥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