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21VER:2.3开机黑屏

楼主(2016-12-21):
今天接到一台式机电脑,开机集显黑屏,上独立显卡也黑屏,确定主板问题拆下主板,型号FM2-A55M-E33,换菜谱无果,拆掉外设万用表大阻值VGA接口的13脚14脚阻值700多,一般黑屏这种故障都是VGA接口附近出5脚或6脚芯片损坏,找到V星一块料板子接口附近正好有两个5脚芯片,换之上电开机还是故障依旧,想想刷blos看看,根据版号下载了相同版号的blos程序,很快刷好装上,开机有点变化还是黑屏但是右下脚出现99,黑屏右下脚出现99这种故障一般是圆口键盘鼠标接口处那个排阻损坏导致的,想到之前修过一块V星主板是调帽生锈了处理了一下好了,根据之前的思路修,仔细看了看没有调帽,那就是排阻坏了,用放大镜仔细看有两个排阻分别是330.472,果断吹掉了330排阻试试看开机显示正常V星的LOGO出现,上独显ok,烤机一切正常扁口USB键盘鼠标都可以用

网友:
刚刚的是重复了的,楼主

网友:
卡99,这个PS接口缺供电是一个通病,另外一个就是IO的KB_DATA和KB_CLK讯号不正常。

网友:
楼主经验很足  修了不少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