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台很搞笑的机子hp le2001

楼主(2016-12-21):
话说,咱是专门修
笔记本
的,今天有个老客户搬来一台显示器,没要叫我拆了修,专业不对口
,不过这个问题也很奇怪,刚点的时候都正常半个小时以后花屏,我说这玩意驱动板上就2芯片,加焊无用啊,万能的【迅维】有没有老大指点一下
笔记本

网友:
换个通用板试试,不行就考虑是屏挂掉了。

网友:
换个万能板子试试。如果还花。屏

网友:
万能板子试试。如果还花。屏 该有电源板的电压 电容等

网友:
还是先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一下 排除问题先

网友:
屏线、驱动板上的电压、屏本身都可能的

网友:
hp液晶最喜欢坏屏

网友:
估计问题在驱动板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 试试 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替换法最实用

网友:
花屏的样子放张图上来啊,有图就有判断的依据

网友:
是不是屏线松了。

网友:
你那个有可能是auo-12321坏,是逻辑电路的主控ic,印象中是这个型号,我换此修好过。此前,要判断下屏线与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