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代工的主板

楼主(2016-12-21):
海尔,神舟之类的游戏本,版号都一样的,只是LOGO不一样,这样的BIOS不能通用,会造成显卡驱动打不上

网友A:
不是绝对吧 修过不少能刷的

网友:
显卡和显存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绝对吧 修过不少能刷的

已经弄过好几台了,都是正常亮机,但是显卡驱动打不上,换回BIOS就可以

网友:
两个板子使用的显示不一样吗

网友:
可以亲自试试,又刷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