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 G41

楼主(2016-12-21):
求教大神,技嘉G31 G41 跑33 44或88 99 这几个代码是哪里问题吗?、上CPU就跑33 44 或88 99 后重跑这几个数字。。。供电正常,内存系统总线电压 对地址正常,,,,

网友A:
这代码不准 诊断卡不一样 跑过内存没有

网友:
不知道  很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代码不准 诊断卡不一样 跑过内存没有

没过内存啊

网友:
最常见的台式主板啦

网友B:
如果你说没跑过内存,建议测测内存I2C总线,还有就是时钟芯片。

网友C:
内存拿掉跟不拿掉代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拿掉跟不拿掉代码一样?

是的啊,就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说没跑过内存,建议测测内存I2C总线,还有就是时钟芯片。

时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拿掉跟不拿掉代码一样?

有十几片都是这样呢

网友:
你这总共跑了几个代码

网友A:
有跑C1吗 C1之前有0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跑C1吗 C1之前有0D吗

没有呢,没到内存呢

网友B:
既然换过时钟,那就测测内存槽的I2C总线,这个总线是南桥发给各类设备的,而82801GB的南桥挺爱坏。

网友:
spd smb总线正常的话 刷下bios   我见过华硕g41卡内存代码有的是因为drampwrok信号不对  不知道你那个主板有没有这个信号 如果有串口芯片也可以拆了  还有io也可以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换过时钟,那就测测内存槽的I2C总线,这个总线是南桥发给各类设备的,而82801GB的南桥挺爱坏。

12C总线是什么????DDR3第几脚,谢谢

网友:
上个小喇叭吧,看看有报警没。再不行就换个U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2C总线是什么????DDR3第几脚,谢谢

是个基础总线,DDR2是119,120,DDR3是118和238。不懂的找找份G31或者G41的图纸来自己参考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个基础总线,DDR2是119,120,DDR3是118和238。不懂的找找份G31或者G41的图纸来自己参考分析。

这个总线知道,对地址,电压正常啊

网友:
没见过跑这样的码  刷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总线知道,对地址,电压正常啊
有示波器没,有的看看这个总线的波形。电压正常不代表波形正常。

网友:
代码不准 技嘉bios坏的多

网友:
这么多都是这个问题吗 应该是bos 直接刷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假焊CPU座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