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的ATX电源辅助变压器拆解,看看它的构造。(多图欣赏)

楼主(2016-12-21):
       高频变压器很少见有烧

从里往外排,依次为为n1,n2,n3,n4,n5.
n1,n5=100匝。
n1与n5串联,构成变压器的初级绕组。
n2为反馈绕组=25匝。
n3=10匝,为5伏sb绕组。
n4=15匝,与n3串联,为tl494提供15伏电压。

烧坏的变压器,匝间短路,没有专业工具很难测量出来。
磁芯规格型号:ee19,磁芯材料未知(应该是pc40)

pc40材料参数:

ee19规格

撬开磁芯,不知里面用的是什么胶。

不好了,磁芯碎了,变压器报废了。

最外面一层,n5绕组,初级绕组的一半100匝。

n4绕组,共15匝。

n3绕组,共10匝,提供5伏sb电压。
与n4串联提示15伏电压、

n2绕组,共25匝,反馈绕组,提供约15伏电压。

最后一层为n1绕组共100匝,看颜色明显不对,问题就出在这里。

已经击穿短路了。

最后就剩下一个骨架了。

网友A:
这个拆解 有助于自己了解 辅助变压器的结构吧

网友B:
我之前也有一个航嘉的电源,也是辅助变压器坏了,查了很久才查出来,这种故障不好查的

网友C:
看楼主发这贴实在不容易。。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解 有助于自己了解 辅助变压器的结构吧

是啊,最里面那层外了,两个初级绕组分开了,就是为了防止线圈匝间击穿。

网友D:
用电桥测初级的两个绕组电感量可以知道好坏,用万用表测电阻是不能知道其好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发这贴实在不容易。。已加分。。

谢谢了,确实不容易,磁芯的其他参数看不懂,无法给大家讲解,网上查了资料ee19的磁芯有效面积AE就是两个数据,不是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有一个航嘉的电源,也是辅助变压器坏了,查了很久才查出来,这种故障不好查的

变压器坏了不好测量,也不好替换,一但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桥测初级的两个绕组电感量可以知道好坏,用万用表测电阻是不能知道其好坏的。

是的,必须用电桥之类的专业工具,平时只是修修玩玩,也没有这类的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坏了不好测量,也不好替换,一但就报废了。

可以使用电桥测量变压器。。万用表只能测量变压器有无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电桥测量变压器。。万用表只能测量变压器有无开路

业余维修,还没那东西,只有电烙铁和万用表

网友F:
我想看看你画的正确的绕组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想看看你画的正确的绕组图

先从第三脚开始绕n1,100匝,到第二脚结束;再从第五脚绕n2,25匝,到第四脚结束;再从第7脚绕n3,10匝,到第六脚结束;再从第8脚绕n4,15匝,到第7脚结束;
最后从第二脚绕n5,100匝,到第一脚结束。
不管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据说都可以。

网友G:
前面修HPG5服务器电源发现有变压器磁芯破裂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前面修HPG5服务器电源发现有变压器磁芯破裂的情况。

节能灯里的电感见过有裂芯的,但还能正常工作。这个变压器是在拆开时把磁芯给撬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节能灯里的电感见过有裂芯的,但还能正常工作。这个变压器是在拆开时把磁芯给撬断了。

一般裂了都是直接换整个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从第三脚开始绕n1,100匝,到第二脚结束;再从第五脚绕n2,25匝,到第四脚结束;再从第7脚绕n3,10匝,到 ...

初级绕组,是不是N1与N5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初级绕组,是不是N1与N5串联,。。。、

是的,就是n1与n5

网友H:
不好了,磁芯碎了,变压器报废了。

磁心碎了 是哪张图 那个是磁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好了,磁芯碎了,变压器报废了。

磁心碎了 是哪张图 那个是磁芯呢

已经碎了好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裂了都是直接换整个电源

是的,变压器坏了整个电源就报废了,马云家里也没有。

网友I:
楼主真有耐心啊。看的我头都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有耐心啊。看的我头都晕了。

写的太乱了。只看那个图就行了

这是绕线图。

这是坏的地方。

网友J:
细活,太细心了,强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细活,太细心了,强

其他的都换过的,只有变压器了,换过变压器后就好了,已经确定是变压器坏了,就拆开看看,拆到最后一层发现颜色明显不对,用表一量果然击穿了。

网友K:
买个电桥对维修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谢分享    哈哈哈

呵呵,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个电桥对维修有很大的帮助

业余维修,修着玩呢,用处不大,一个电桥的价格快跟一个示波器价格差不多了,还不能直接弄个示波器呢,

网友M:
原来是这样,有自已也拆一个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原来是这样,有自已也拆一个来玩玩

以前没拆过,变压器的绕法有多种

网友N:
把数据手册放到我面前我都不懂,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把数据手册放到我面前我都不懂,看不懂

这个我也不懂,铁氧体的规格太多了

网友: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O:
普及高中物理电学匝数比了,看了很迷糊物理电学学的还可以,力学就不行,可是目前搞的就是力学方面的工作很讽刺

网友:
引用 网友O:
普及高中物理电学匝数比了,看了很迷糊物理电学学的还可以,力学就不行,可是目前搞的就是力学方面的工作很 ...

现在搞力学的,电力的比搞计算机的好多了

网友P:
真的是解剖麻雀!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真的是解剖麻雀!

这叫解剖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