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87主板开机6秒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6-12-21):
华硕主板M5A87通电跑码,大概6秒左右掉电,拔掉内存报警,能开久一点也会掉电,现象有点像人为一直按住开关键一样

先测开机针电压1.8V明显不对

跑线路到822上拉排阻一端3.3V正常,果断更换822排阻

量开机针电压变为3.3V正常

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华硕主板和笔记本都爱坏822排阻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吃票子了

网友:
822排阻在华硕主板中是通病维修

网友:
这里1.8伏相当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
又是822排阻

网友:
这个地方是通病 ,论坛可以查到

网友A:
又是华硕822排阻,性能不良导致开机排针电压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华硕822排阻,性能不良导致开机排针电压偏低。

本身腐蚀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身腐蚀也有可能

是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这里排阻损坏就是内部4个并联电阻某一阻值变大

网友C:
这样应该会自动上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应该会自动上电的吧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现象就是自动上电,大概6S左右关机,结果是开关针连接的面板按钮损坏导致的

网友:
要再次感谢华硕啊

网友:
不今是822 H61的有款103电阻就是通病

网友:
快准恨牛b啊

网友:
这个银子比较好挣,楼主捡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应该会自动上电的吧

会自动上电持续时间应该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