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VS2

楼主(2016-12-21):
主板卡LOGO  BIOS刷了 网卡声卡也拆了 串口芯片也拆了  还是不行  求大神解

网友:
换南桥吧,82801GB爱坏

网友A:
是裸版测试的还是?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换南桥吧

网友B:
还有时钟芯片没有代换,如果换了还这样,那才是南桥。不过82801GB的南桥确实爱坏。

网友:
外设  和bios都排除了  就蛋疼了 这板子换桥就没必要了 最后换个时钟芯片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裸版测试的还是?

裸板测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时钟芯片没有代换,如果换了还这样,那才是南桥。不过82801GB的南桥确实爱坏。

嗯  好的  谢谢

网友:
卡LOGO的时候可以用键盘重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