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菜鸟咨询个问题

楼主(2016-12-21):
本人干芯片级维修也有6年了,但是接触的苹果笔记本不多,不知道苹果笔记本维修费用如何报价,假如不开机不显示的这种情况,同行的报价是多少,对直接客户多少钱。本维修点在河南。

网友:
报价因地域不同,因人不同,能用得起苹果的,要价肯定要比普通机高些吧。

网友A:
我这边修苹果主板给同行报价最少200,给客户的一般都是350起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修苹果主板给同行报价最少200,给客户的一般都是350起价

这个价格很合理,不过对于干活的人是不是有点少。你们那个地方

网友:
还的具体看机器配置  一般比平时普通的维修 贵上一半就差不多了

不过具体还要 看客户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同行的不触发,,3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很合理,不过对于干活的人是不是有点少。你们那个地方

还行吧,老复杂的问题就另算了,河南洛阳的

网友:
苹果肯定要贵,客户最少350起,同行吗商量好就行啦

网友:
报价这样的事情 嘛  就是看个人嘴巴说啦   你能忽悠的话  报个上千块都不是问题,

网友C:
河南老家苹果电脑修的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河南老家苹果电脑修的多吗

我这边不多,一年也不超过5台。

网友:
看人 看机器

网友:
同行一般三四百起 直接客户600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不多,一年也不超过5台。

老家真少啊

网友D:
我这边客户衣服穿好点,直接上1000左右,一般说来600以上,同行30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客户衣服穿好点,直接上1000左右,一般说来600以上,同行300起步

我去,这都太爽啦

网友:
同行400起步!直接客户800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