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如何看WIFI密码,,

楼主(2016-12-21):
乐视手机扫二为码就可以,,,,别的如何看,,,还有苹果的,,大家有什么高招

网友:
小米也是扫二维码

网友A:
安卓的可以用RE文件管理器进data/misc/wifi这个文件夹下,打开wpa_supplicant.conf这里文件,里面有这部手机所有链接过的WIFI名称和WIFI密码。

网友:
二楼是个高手。说得精湛!

网友:
这帖子也太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卓的可以用RE文件管理器进data/misc/wifi这个文件夹下,打开wpa_supplicant.conf这里文件,里面有这部手 ...

你这种方法要ROOT过,有点麻烦,里面也都 是英文看不懂,以前用过一下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