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12-21):
好多屏坏的机子换上新屏安装不上,或不到位,,,苹果6以上还好,,5就不行了,我都安装坏好几片了,高手是如何做的分享一下
苹果

网友:
变形了 最好就换壳呗

网友:
变形的外壳 最好换 如果想弄 只有拿小锤子 慢慢锤回去 建议最好换

网友:
变形的要想办法校正,或打磨下,如果客户很介意外观的话就让他换壳噻

网友:
这个在一些进水外壳的平板上也有 先要矫正壳子 或者建议客户换

网友:
要去实地学习一下

网友:
其实都是好几个问题,壳子变形了,还有,你买的新屏也有问题,国产的屏幕,尺寸会相差一点,

网友:
变形的地方用刀削掉一点菱角,装的时候用撬棒翘推往前一点,一压就下去啦。

网友:
边角的话用工具慢慢翘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呀,以备后用

网友:
几种问题
1、首先就是壳子变形啦,校正试试
2、更换的组装屏,边框不是那么标准
3、更换的后压屏、盖板也不是那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