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709不开机,连电脑能显示9008端口,能判断字库,CPU是好的吗

楼主(2016-12-21):
三星 P709不开机,该机用可调电源从电池接口开机,电流从0.01跳变到0.07a,长时间按开关机键可关机,连电脑能装驱动,电脑设备管理器能显示9008端口,能判断字库,CPU是好的吗?求解

网友:
刷机试试噻

网友:
这样不敢保证CPU是好的   不过CPU一般也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CPU坏的几率没有字库大。换个字库试试先。

网友A:
屏幕黑的进不了刷机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黑的进不了刷机模式

9008就是高通的强刷模式,怎么会进不了线刷模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008就是高通的强刷模式,怎么会进不了线刷模式呢。

只要设备管理器显示有9008端口就可以刷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设备管理器显示有9008端口就可以刷机了吗?

试试看能不能刷得进去,正常9008端口是可以刷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