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 灰屏闪屏

楼主(2016-12-21):
接到机器后,用半个小时左右会闪屏,也就是黑1秒立马就正常了,很频繁,指示灯亮一直是蓝灯,心想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开始拿了两条灯管测试,用了5分钟左右又开始闪了,又测试了另外两条灯管,用了20分钟左右不闪了,决定把测出问题的两条灯管换掉,换掉用了我30分钟,没装开始测试,用了大概25分钟左右开始灰屏了,这次不是闪屏了,是有背光没有图像,关机再开机后又能正常显示,用了5分钟左右,又开始闪屏,(也就是秒黑再亮)上论坛上有好多童鞋说这机器MCU容易出问题,既然都如此了,找了个跟我的型号一样的BIOS刷上去了。现在测试了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问题。我的是IVO的19屏,已经装起来了,没来及拍屏照片。照片上不上,不知道为啥,说 发不上那么大的照片。确定好了

亲测可用有图

网友A:
什么原因不知道,所有的长城显示器都爱坏程序。

网友:
现在大部分显示器都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不知道,所有的长城显示器都爱坏程序。

呵呵,你看那三星的显示器,MCU程序更容易坏

网友:
这种故障我碰到好多台了,是使用一子也就是热机就死机

网友:
现在的机器真奇怪,程序也会导至闪屏

网友:
现在程序这么容易坏,,如果找不到程序都没法搞

网友:
图片太大不让传的话  可以把图片打开  用QQ在截图一下 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长城就这个型号爱出问题

网友:
有些奇怪的故障不知道从那下手修

网友:
长城的 爱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