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D-M EVO主板,反复掉电和过热死机保护维修

楼主(2016-12-21):
这板子是我一亲戚在淘宝上购买的主板,前后用了大概1年不到点,现在出现了反复掉电。另外还说到之前一段时间,老是提示CPU温度过高,但重新涂抹过硅脂后无任何改善,CPU风扇也换过,不行。直到最近是彻底开不起来。

板子从机箱里拆下后放手术台上,因为之前就在机箱里试过,确实是掉电重启,因此直接插上ATX排插和CPU供电小PIN以及CPU,量取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3V,正常
桥供电:1.05V,正常
VTT总线供电:1.12V,正常
VGXA核显:0.96V,正常
CPU核心供电:1.16V,正常

量取PCI-E槽的A11复位和A13,A14时钟测试点,发现情况如下:

A11复位:0V,
A13,A14时钟:0.39V,0.41V。

看的出来,这主板是有时钟,无复位。

H55桥芯片组,如果想出复位信号,必须满足这么几个条件:

1,桥1.05V供电正常(部分主板会单独配置ME模块供电,虽然也是1.05V,但会独立分开设计)
2,25M晶振正常起震。
3,32.768K晶振正常
4,PWROK,ME_PWROK,VRM_PWROK这三个PG必须被南桥正常接收且电平正常。

经过一番比对测量,最后发现是ME_PWROK信号偏低,才1.4V。具体情况如下:

PQ703这个三极管,B极有0V的控制电压存在,E极接地,说明此管处于截至状态,那么C极是个高电平信号。而C极又和PRN501这个822的排阻的2脚相连,1脚恰好是3VSB待机电压。看到这里,我想不用再多说什么,直接替换掉这个822排阻就行。

完事后,顺利跑码,还没轮到我开心,风扇像直升机那样起飞,没多久,断电了。点开机排针吧,又是接着这样。拿掉风扇手摸CPU,发现几乎没什么温度。

既然风扇转速飞快,那肯定是主板认为CPU发热严重,所以必须全力风速散热,保证CPU温度降低下来。但其实CPU根本就没啥温度,因此,得看看是不是CPU的PROCHOT#这个信号出了问题

点位上找到,PROCHOT#这个信号在PQ800的D极和JQ1的C极,实际检测确实不正常,才0V。一般都是总线供电经过1K以上电阻提供上拉,因此就是1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

看到边上的JQ2有腐蚀痕迹,顺势量了这个三极管的BCE三极条件,发现是B极有0.68V的电压,E极接地,而C极依旧是3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C极上拉是又边上的JRN2这个272排阻来提供。这就不对了,根据三极管的特性,B极高电平,E极低电平接地,那么此时应该是个导通状态,因为看设计就是个NPN型三极管。现在C极非但没有被拉底,反而是个高电平,因此唯一猜测,这个JQ2三极管应该是内部断路。镊子短接JQ2三级管子的CE两极,吵闹的风扇瞬时就降低风速下来。料板上拆个下来替换。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之前的情况出现。

做系统测测稳定性,都没什么问题。

老规矩,点位附上,以方便大家。

P7H55D-M EVO 1.03,A04.zip

点位

网友A:
天天 修主板的功力  没谁了 时序了解的相当清楚

网友B:
不错,功底不错,顶一下了

网友C:
你亲戚最后给钱了没有,收钱伤感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天 修主板的功力  没谁了 时序了解的相当清楚

句容就不要在开我玩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贴,必须顶顶顶!!!

先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功底不错,顶一下了

谢谢帮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亲戚最后给钱了没有,收钱伤感情啊

有个能自己上淘宝买二手主板的亲戚,你感觉他会给钱么?

网友F:
感觉楼主为了发这篇教学贴才帮他修的呢。。。。如果是我,直接说没有得修了。换板吧。。

网友G:
刚才去搜那个信号的时候看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刚才去搜那个信号的时候看到的

要是能学到饼哥四分之一的知识点,我想除了超级疑难杂症,就没什么不能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为了发这篇教学贴才帮他修的呢。。。。如果是我,直接说没有得修了。换板吧。。

哈哈,帮他修板也没啥,毕竟人就这个爱好,我的不少生意都是他牵线搭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学到饼哥四分之一的知识点,我想除了超级疑难杂症,就没什么不能解决的。

饼哥从学校出来的吗?  理论基础太好了

网友H:
好帖子。太强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饼哥从学校出来的吗?  理论基础太好了

他是维修界的神,越了解越觉得可怕。

网友I:
好帖子..! 学习了! 楼主对时序很清晰!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帖子。太强悍了。。

没啥强悍的,修多了自然而然了解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帖子..! 学习了! 楼主对时序很清晰! 顶一下

所以说时序很重要,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修肯定不行。

网友J:
从风扇的转速判断PROCHOT信号,高手

网友K:
大神的帖子一如既往的有营养

网友L:
上个星期就修了一个CPUPWROK的  一个822换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帮他修板也没啥,毕竟人就这个爱好,我的不少生意都是他牵线搭桥的。

那就没得说了。。他帮你,你帮他。。。

网友M:
楼主技术太精湛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从风扇的转速判断PROCHOT信号,高手

一般风速转速狂转,且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直到最后断电,这明显就是温度过高引起的保护。所以这时候就要查这些温控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的帖子一如既往的有营养

希望能给你有所参考和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上个星期就修了一个CPUPWROK的  一个822换了就OK了

华硕的822排阻通病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技术太精湛了。向楼主学习

希望我的帖子能帮到你,能有所参考。

网友N:
不错,这个PROCHOT信号还没有修过,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错,这个PROCHOT信号还没有修过,长见识了

一般这个信号不会出问题,这板子是开启三极管和822排阻都在CPU风速附近,长时间的灰尘氧化下,才会导致这样。

网友O:
这几天都在关注你对贴子的回复受益非浅,今天能看到你亲自发的贴太开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几天都在关注你对贴子的回复受益非浅,今天能看到你亲自发的贴太开心了!

客气,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P:
我就想问这么多信号LZ怎么记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就想问这么多信号LZ怎么记住的?

修的多了,了解的多了,这些完全不算什么。

网友:
ME_PWROK是什么pg啊

网友:
桥ME模块需要的一个PG信号,这个可以和IO发来的APWROK连一起,也可以单独设计,具体看主板设计。

网友Q:
楼主这32.768是给桥待机起振用的,那这个25M是干嘛的?还有没图纸的情况下怎么知道ME供电是不是给桥的1.05V在一起尼?

网友:
楼主这32.768是给桥待机起振用的,那这个25M是干嘛的?还有没图纸的情况下怎么知道ME供电是不是给桥的1.05V在一起尼?这个ME供电一般在什么位置?

网友R:
问大师ME_PWROK是什么pg时去百度查了下ME_PWROK,没想到大师这么快就解答了,大师能讲解下ME模块是什么东西吗,起什么作用,帮我们这些菜鸟脱盲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楼主这32.768是给桥待机起振用的,那这个25M是干嘛的?还有没图纸的情况下怎么知道ME供电是不是给桥的1.05V ...

32.768K这个晶振不仅仅只是给桥待机用,它也是桥需要的时钟频率之一。25M晶振给桥也提供一个基准,因为H55/P55桥内置也有时钟模块。至于ME模块供电是不是桥1.05V来提供,这就需要实时监测判断,没个固定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R:
问大师ME_PWROK是什么pg时去百度查了下ME_PWROK,没想到大师这么快就解答了,大师能讲解下ME模块是什么东西 ...

ME模块这个玩意是Intel的新技术之一,其实从82801GB这个南桥开始,ME模块就已经预留在桥内部,只是开始启用是在H55时代,大规模运用是1155时代。这玩意负责上电自检,时钟分配,ATM远程管理等等。一般硬体存在于桥内部,固件存在于BIOS芯片里。比如1155开始,时钟信号都是由PCH桥发出,时钟发出的前提条件就是APWROK信号完整,(APWROK信号和ME_PWROK信号连一起),25M时钟起震,1.05桥供电和1.05的ME模块供电输送给桥,这个时候,桥内部的ME模块会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里面的ME模块信息,进行配置,进而发出全板时钟。如果配置ME模块作用的主板,如果你拔掉BIOS,你会发现,时钟信号都不会发出,这在775时代,拔掉BIOS,顶多是不走吗,时钟,复位,完全存在。
ME这玩意,说太深我也不懂,但就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Q:
引用 网友E:
32.768K这个晶振不仅仅只是给桥待机用,它也是桥需要的时钟频率之一。25M晶振给桥也提供一个基准,因为H5 ...

意思是这个25M代替了原来的14.318是给桥内部的时钟模块起振用的?H55以上就没有时钟IC了外置?

网友:
引用 网友Q:
意思是这个25M代替了原来的14.318是给桥内部的时钟模块起振用的?H55以上就没有时钟IC了外置?

14.318一直都是时钟芯片的外置晶振,从来都不是给桥。桥需要的时钟信号也是时钟芯片发出来。25M晶振是桥内置时钟模块需要的一个基准晶振。H55以上的主板,不一定没有外置时钟,常见的H61和B75,因为成本问题,基本不设计外置时钟。高端的B75,Z77,Z68,可以额外设计一个外置时钟芯片,用来给桥的SATA模块,USB模块等提供辅助时钟,即降低桥内置时钟的负载,也为各类外设提供更好的稳定性。当然X79这样的主板,不仅有外置时钟芯片,而且有主时钟和副时钟两个芯片。给各个设备,甚至CPU提供外频超频。
不能单一定死,多学点就知道了。

网友S:
大神 谢谢专门的信号术语需要刻意的去记住吗 不然怎么在点位图查找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大神 谢谢专门的信号术语需要刻意的去记住吗 不然怎么在点位图查找啊

最好去记住,不然很多时候想查都不一定查到。

网友:
长知识 长经验了 还从没想到过prochot#

网友S:
引用 网友E:
最好去记住,不然很多时候想查都不一定查到。

大神 我还是没看懂 3vsb是通过822排阻给mepwrok提供上拉 而此822排阻应该给c极一个低电平信号 由于c极是高电平所以822坏了对吗 哎 菜鸟的悲哀 还望多多包涵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大神 我还是没看懂 3vsb是通过822排阻给mepwrok提供上拉 而此822排阻应该给c极一个低电平信号 由于c极是 ...

这个NPN三极管,B极是低电平,E极接地也是低电平,所以此时是个截至状态,因此C极理应是个高电平。但C极电压才1.4V。而这个1.4V是3VSB经过822排阻来提供的,正常应该是3.3V。所以,你能明白这个822排阻损坏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E:
这个NPN三极管,B极是低电平,E极接地也是低电平,所以此时是个截至状态,因此C极理应是个高电平。但C极 ...

明白了 感谢思天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明白了 感谢思天大神

客气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来看看都 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高手,这个应该是专业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E:
有个能自己上淘宝买二手主板的亲戚,你感觉他会给钱么?

不给钱让他再去买一块,这块你当料板

网友U:
兄弟水平高呀。淘宝上卖的就没有好货。都是些次品暗病垃圾货。

网友:
这才是高手修的

网友:
我一个掉电的没好试下

网友V:
这技术水平,我还报着怀疑看你怎么修温度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不给钱让他再去买一块,这块你当料板

这亲戚挺厚道的,我很多私企政府的单都是他介绍来的。给他修张主板压根没什么。他也就喜欢这口。

网友:
引用 网友U:
兄弟水平高呀。淘宝上卖的就没有好货。都是些次品暗病垃圾货。

淘宝上嘛,就那样。他用一年左右才出问题,已经算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技术水平,我还报着怀疑看你怎么修温度高呢

单纯温度高很好解决,因为确实散热不良。像他这样做了措施还不行,那就不是温度高,而是检测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我就不会修了

网友:
P7H55的主板 我手上一片 前脚正常后脚不行的  修到我没脾气 很奇怪 可以的时候就突然死机了

网友:
楼主对图纸信号挺厉害的

网友:
很精确的练功贴

网友W:
发贴比修这板的时间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W:
发贴比修这板的时间都长。

正常,毕竟需要编辑。

网友X:
楼主好文章,谢谢分享,尤其排版文字较大,图文并茂,方便阅读。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好文章,谢谢分享,尤其排版文字较大,图文并茂,方便阅读。值得大家学习。

客气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Y:
谢谢分享,下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Y:
谢谢分享,下下来试试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Z:
有点位图看的真清晰  具体还得会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有点位图看的真清晰  具体还得会分析

是的,有点位修起来确实很便捷,但得知道这么个信号。

网友AA:
思路很清晰啊,为什么我修的时候就是没思路呢

网友AB:
台式机板子都不怎么会修,学习了版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思路很清晰啊,为什么我修的时候就是没思路呢

了解结构脉络了,就会水到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台式机板子都不怎么会修,学习了版主加油

恩,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